[软件] 下载在线视频IDM还是插件猫爪

楼主(2024-01-10):
现在的视频各种屏蔽下载,所有时候下载视频必须有一个好的利器!

大家平时用IDM多还是插件猫爪?
哪个更好用?

网友:
平时用IDM多

网友:
以前经常用猫爪,下载在线视频很方便,后来在线视频都弄成一小段一小段的m3u8格式后就很少用这种插件了。

网友:
两种都用,M3U8现在只能用IDM或猫爪抓地址,再用M3U8下载器下,IDM直接下不了提示版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