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5毛钱包邮的酒吧桌灯,有点惊呀

楼主(2024-01-10):
这灯原本2元钱,不过一个账号只能购买一次,签到领了1.5的红包,然后就是5毛包邮了。

最便宜的电池款,关键是这价格还送了三节电池。

灯罩与底壳是超声焊接的,本来想用一字螺丝刀撬开,耐何灯罩太硬了,还是大力出奇迹,先沿着周边砸一圈,使劲一摔就开了。

虽然是电池款,这板子设计的还是挺好的,C口和充电IC都在,触摸高中低三档调光。
有技术的把这板上了元件都补齐就成一个高档的台灯了。
看评论,有人购买了电池插电款,应该也是这个板子,插电的时候把三节电池给充烧了,还好没炸

测了下电流,充电500mA
3.7V时高亮43.8mA,中亮18mA,低亮5.3mA,当夜灯亮度可以。

楼主:
占楼
想想改装的方案
加装个四颗LED,工作电流没有增加。
两颗贴片的LED亮度还可以,两颗手电的LED不怎么亮。
原装的那两颗最亮。
把220那颗大电阻上并一颗20欧姆电阻,电流可以增加一倍。

改装方案2

C口右侧的两个IC都是充电IC,一颗4054,旁边没贴的可以贴4057,兼容设计
把4057补上了,设定在500mA,这样加起来有1A的充电电流了。
这板上的灯珠移到上个板上了,找了两颗库存的手电灯珠装上,把灯珠上面的0欧姆电阻去掉。
下面控制灯电流的J3Y三极管旁边还有个空位没贴,找了个J6三极管贴上,没找到220限流电阻,找了个330贴上。
这样左侧的灯珠才能亮起来。
目前低亮11mA,中亮39mA,高亮95mA。主要是左边的灯珠亮度低了,单右侧灯珠高亮有40多。

重在每个电阻上并个20欧姆的电阻,低亮20,中高75,高亮180,感觉亮度可以了。

5毛钱左右又撸了两个,还没到,回头改好送人吧。

网友:
小灯还可以,改装空间大

网友:
"使劲一摔就开了"——太粗暴了,准备个小绿毛巾吧

网友:
rgb灯珠补上就是个彩色夜灯了

网友:
把空焊盘补上,理论上都有,实际要单片机程序才行。

网友A:
电池款能用14500+占位桶改锂电吗  里面充电电路焊了没?

网友:
搞成锂电池的,自制一个旁路充电电路

网友:
虽然LZ的照片模糊得像用座机拍的。
我猜U 3 是4054,电阻202即2K,电流设定0.5A差不多

网友:
不买了,买回来也没用.

网友:
找到一个车,已上车,不知和楼主的是不是一个班次。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2793078732

网友:
我这里显示12.4元,邮费12元,应该不是这个

网友:
不实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款能用14500+占位桶改锂电吗  里面充电电路焊了没?

电池就是并在充电输出端的,不过这款的C口位置没有开孔,要开孔才能充电。

网友:
买回来也没用

网友:
这个真便宜啊

网友:
便宜是便宜,但是家里一般用不上......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是真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