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自学C51单片机编程,模块化的理解

楼主(2024-01-10):
从网上学习了模块化编程的知识,然后就是自己实践,
下面这张图是网上找的,最形像的说明了模块化的做法

按这个思路我试着把各个子 函数改成一个个模块
先是延时

1602部分,有位声明,所以添加了reg52.h 用到了延时,所以添加了delay.h

按键部分,用到了位声明,延时和时分秒的定义
所以添加了rge52.h delay.h jishi.h

.
计时部分
计时部分的变量其它函数也要用到,所以在.h时声明了变量,不用给值

定时器部分,中断跟定时器写在一起了,

main部分

这只是我自己的理解,有合适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楼主:
怎么发出来,少了一张图,补上

网友:
不是专业的还是玩ARDUINO方便

网友:
我是看不懂

网友:
我的理解是:模块化的目的是为了合作和共用,合作就是不同的伙伴写不同的功能实现,共用就是相同的功能用到多个项目中(可能是相同的平台,也可能是不同的)

网友:
C51用的是C编程吗

网友:
看似复杂的编程,其实只是个简单的操作指令

网友:
理解正确,包括后面的iic、spi、adc都是一个个模块

网友:
模块化那是必须的,不然一堆乱七八糟的

网友:
这个是必然的,如果不模块化的话,一个简单的时钟就得把人弄晕

网友:
很佩服楼主学编程进步神速,我的感觉是模块化编程有利于移植,尽早的进行模块化编程会使后来编程越来越简单的,有了新的项目时弄一个空白的文件夹而后把用到的模块的.c、.h文件都复制过来再写一个主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太难了,仅凭一时的热情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开发板的资源也有限,不知道写些什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难了,仅凭一时的热情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开发板的资源也有限,不知道写些什么了, ...

其实到了这里你已经学会了,接下来可以找些别人的项目看看代码是怎么实现的,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实际的项目练练手,比如一个带学习功能的万能遥控器,怎么接收别的遥控的信号并保存下来,然后在按按键的时候发射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难了,仅凭一时的热情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开发板的资源也有限,不知道写些什么了, ...

这东西一旦上手也很难撂下了,如果有机会从业的话自不必说,如果是兴趣所在就更加难以割舍,反倒是如何分配工作与爱好所占的精力是至关重要的。

网友:
先学下C 基础,再学这个单片机,更快吧

网友(2024-09-08):
我读发狠了好几年了 今年好容易有机会 然后又开始收棒子  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