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1元包邮的欧姆龙、DECO牌50A继电器并对比

楼主(2024-01-10):
拆解1元包邮的欧姆龙、DECO牌50A继电器并对比
喂小鸡给了几个缩水5元包,1元一个买的继电器看看哪个好

拆开

可以看到欧姆龙是端子用铜辫子直接接触点,触点弹簧片没电流流过,DECO是传统工艺,巨大的铁架子,弹簧因承受50A电流所以粗壮。

欧姆龙弹簧片很轻,弹力小,没电流。DECO的很粗壮,全靠点焊冲压来结合通电

欧姆龙DECO框架对比

欧姆龙触点比DECO小,左上是国产天义,本帖不对比

欧姆龙的外壳很软

DECO外壳硬,内部有加强筋

都是made in bangzi

欧姆龙通电看看吸合状态

欧姆龙断开状态

DECO断开状态

DECO通电吸合状态

DECO吸合状态

DECO吸合状态

重量:DECO 37克

重量:欧姆龙33克

结构总结:
欧姆龙总体成本低,框架是塑料件,金属为附着在塑料框架的附加件,电磁铁小巧,大电流全靠铜辫子到触点,减少发热。欧姆龙整体零件少,第一眼看着就像第一次见到进口随身听那种感觉,设计都是塑料,墙裂的设计感。不像是国产的大铁架子
DECO框架为金属,线圈是圆柱塑料框架,触点比欧姆龙稍大,插脚比欧姆龙稍厚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DECO制作工艺多,需要点焊、冲压的地方多,成本高。

哪种好?大家觉得哪种好?欢迎探讨
欧姆龙好:
1.安装这个牌子汽车省油,因为重量轻
2.。。。。。

DECO好:
1.DECO弹簧弹力大,触点烧蚀不容易粘连。欧姆龙弹簧弹力小,触点烧结后容易直通不受控制,电瓶耗干。
2.。。。。。

网友A:
这么大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汽车专用加强的,端子都是特种。     通断端子全紫铜大尺寸。

咱们即使标称40A的,也使用铁脚不说,还是标准尺寸。  明显的就虚标!随时归西设计。。

随便找了一个更绝的。

电装的相同规格啥样!!!!

网友:
好像是车用大电流低压继电器

网友:
既然测试到这一步了,可以考虑过一下10A的电流,看看触点的压降那个大。

网友:
这铜比我拆的正泰接触器铜都多

楼主:
这种是原装散新拆机件,引脚都有插拔痕迹,不是正品新货,应该是保险盒更新旧保险盒不装配新车,全新拆机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专用加强的,端子都是特种。     通断端子全紫铜大尺寸。

这是两种封装,第一种内部如果复合要求也是可以满足80a的

网友:
测量接触电阻,毫欧表应该可以;
大电流通断100次,再测量接触电阻,是否可以有个皮实程度参考?

网友:
当时买了两个放车上备用,运气好。到现在都没用上

网友:
用那个内阻表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测试这个接通阻值

网友:
触头都是银合金,接触面那个地方。汽车上用银锡。银镍的多。电器上用银镉的多

网友:
这个目测是这样,进一步要用仪器测量

网友:
都是12伏的直流继电器啊

网友:
这东西光看哪里看的出来?

网友:
看起来两种都不错

网友:
没测闭合内阻和线圈电流?

网友:
毕竟价格摆在那呢

网友:
我好不容易喂成的小鸡选的是10元红包,主要是不知道那种5元红包有没有最低消费限制。

网友:
一般车用配件的质量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