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联通版本中兴B76EV3电视盒子免拆机刷机,测试成功

楼主(2024-01-10):
2015年联通送的机顶盒,一直闲置,早就想搞一下刷机玩玩。因为不会线刷,所以一直在找寻免拆机刷机方式

就是这一款,之前网上很少能查到山东联通用这个型号

1.打开盒子,输入密码进入,一般密码为1000或者6321

2.进入设置,查看ip地址

3.打开压缩包,找到YesStbToolV3D8.exe
注意,我上图引用的地址为192.168.101.75,一定要ip地址一致
连接成功后会如图所示

★这个地方需要补充说明,因为2015这个机顶盒不能在设置中(图4)打开ADB,有可能会连接不上,我选择用别的刷机包中的软件打开ADB,然后再用这个刷机包刷机,当时其他刷机包也可以直接刷,但是刷的不彻底,重启开机后无法自动进入当贝界面。
其他刷机包打开abd如图

4.选择要安装的spk软件,刷机系统自带的4个apk建议不要删除,这4个一定要装,要不然容易出故障

5.点击一键安装

6.如图所示,自动写入apk软件

7.写入成功

8.重启进入界面

9.可以选择更新软件

10.刷机结束,可以在当贝界面中安装其他的软件了
其他打开ADB刷机https://pan.baidu.com/s/1KbagtyZn8uTjwnJr0wHT7A?pwd=80v2 提取码80v2
当贝界面刷机包:https://pan.baidu.com/s/1ahdgeKmLbJYwfedE1BR4FA?pwd=1tow 提取码1tow

网友A:
学习了 双核没啥用  太过时了

网友:
15年的盒子还能跑起来吗

网友B:
电视直播能看吗?用的哪个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视直播能看吗?用的哪个APP?

直播的我还没有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双核没啥用  太过时了

刷着玩玩,感觉刷完了好卡

网友C:
谢谢楼主的详细刷机教程

网友:
因为不会线刷,所以一直在找寻免拆机刷机方式

网友:
现在的机顶盒快被GD搞死啊

网友:
估计会很卡吧

网友:
先收起来,等有了盒子再装

楼主:
卡,不好用,但是一旦过来几分钟,就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详细刷机教程

客气了,大家都分享一点

网友:
中兴其他版本可以吗 之前看ADB都要扫二维码才能打开

网友:
好多中兴的都带二维码 真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