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再讨论一个问题,如何用示波器测市电的波形?

楼主(2024-01-10):
即使通过具有衰减系数的探针直接去测市电220V,也是错误的,
因为这样做很容易造成示波器的损坏,这可是很多懂用示波器的人都知道的事情。

那么,该如何正确地使用示波器对市电波形进行测试呢?虽然这样做没有多大意义。

下面两种做法行吗?请各位大佬指教。
1、通过降压变压器进行隔离
2、示波器的地端不接,直接用探针去接触火线

网友A:
差分,差分,差分。

网友:
差分、隔离探头

网友:
这个2不会修说的很对,用差分探头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使用高压差分探头

网友:
220-220隔离变压器

楼主:
这样的话,如果不测量其电压,那就可以用具有隔离作用的降压变压器来观察波形了?

楼主:
这款探头价位很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如果不测量其电压,那就可以用具有隔离作用的降压变压器来观察波形了? ...

好好地 你测220有什么意义,既没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又是高压大电流的,要么像那种PFC你直接用高压差分探头,要么低压侧信号,你偏要测这工频电压。。。。。。。。。

网友:
都啥年代了,手持它不香吗

网友:
专为进行精确的高压功率测量而设计的高压差分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差分,差分。

而且可以用两个探头算术相减代替实现差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如果不测量其电压,那就可以用具有隔离作用的降压变压器来观察波形了? ...

有1:1隔离变压器不如给示波器供电

网友B:
只要耐压够,问题不大,我直接测过。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435-1-1.html

网友C:
现在的开关电源,是不是都是隔离的,应该可以直接测量吧?

网友:
我是用电阻分压测的,也没问题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表示这示波器这么容易坏的吗?记得有看过有人用示波器直接测电蚊拍的高压好像也没事,还能测出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耐压够,问题不大,我直接测过。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435-1-1.html

小心烧示波器。怎么测试说明书都写的有。小心烧示波器。怎么测试说明书都写的有。小心烧示波器。怎么测试说明书都写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开关电源,是不是都是隔离的,应该可以直接测量吧?

是的,现在基本上都是用开关电源,隔离的,以前用的是大大的变压器,应该也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心烧示波器。怎么测试说明书都写的有。小心烧示波器。怎么测试说明书都写的有。小心烧示波器。怎么测试 ...

手册没有叙述如何测市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