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煲不通电了,这主板还有修价值?

楼主(2024-01-10):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7256-1-1.html 前段时间也有故障 有人回复是锅底太脏了,我刮干净就正常了
今天又出现问题了,不通电了,我拆开时候主板有一点点水,红圈2个电容没电压(上面的是10V 中间的是16V), 下面2个400V电容是有电压的,保险也是通的,会不会是电源芯片PN8015A,不过我也不会测,看了这主板35块钱, 自己不会测问题感觉还是不如直接买主板算了?

网友:
不懂,纯粹就是来帮顶一下。

网友:
有点基础自己弄,没得基础还是买新的换吧,怎么说这上面还有高压,挺危险的

网友:
先看一下外围电路,特别是启动电阻。。。
电源部分还是不难修,人工/技术投入和产出要自行比较。哈哈哈

网友:
手边有零件的,自己试试看,要买零件的,还不如自检换板

网友:
继电器旁边不是棕色保险丝吗,先串一遍,看看高压到哪了,  电源片、启动电阻打一遍看看再说。。

网友:
我觉得修东西其实还是很累的,主要是拆装,尤其是地方比较窄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电源芯片PN8015A故障了。先查外围元件有无损坏,焊点有没有虚焊的,淘宝买两个电源芯片,换上一个试试。多买一个是怕外围有坏的元件,一上电又把电源芯片搞坏。

网友A:
听口音没基础,建议某宝买整板换。

网友:
修修还能用

网友:
多少懂点可以练手    这玩意只要不是带程序的芯片坏了基本都能修好就是时间成本问题     一点不懂就另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口音没基础,建议某宝买整板换。

其实就算换主板,也应该是有点基础的才能弄.不建议纯小白拆装,真的有人身危险!

网友:
这个相对简单吧,多半电源

网友:
有时间,就每个件拆下来测试一下,反正也没几个件
没时间,直接买板

网友:
如果是品牌电饭煲,还是换板子吧,也就二三十块钱,修的话,还得刷好三防漆,否则还容易坏。

网友:
背面应该还有原件

网友:
没有基础又急用还是别搞了,换板最省心。如果想练手就慢慢来,板上没几个原件,只要不是单片机坏就能换件修

网友:
看自己了,一般没什么意义

网友:
只要不是ih的。什么主板都是摆设。直接直通煮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