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捡了块太阳能电池做个充电器

楼主(2024-01-10):
有不起mppt接个快充模块当充电器用吧…
二极管是从太阳能灯板上面拆下来的,单电池的没法给这个太阳能板子用…最主要的还没有外壳…效率还不错8点多就可以开启快充模式了,电池短路电流2a

网友:
双玻面板,好东西

网友A:
不错啊,有的玩了

网友B:
这么大块的太阳能,捡到的?

网友:
这板子看起来不错

网友:
哪里能捡到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C:
一看板应该很大不然电流电压没怎么高

网友D:
不会是路灯上的吧

网友E:
灯珠排列整齐。

网友F:
好,这么大块的太阳能板效果不错吧!

网友G:
这么好的东西也能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有的玩了

正在纠结瞎玩还是上mpp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块的太阳能,捡到的?

帮别人拉货要的,他们会当玻璃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板应该很大不然电流电压没怎么高

图片里面有尺寸…太阳能电池占了也就3/4左右…其他的都是留白漏光区域,感觉有点像是自行车棚上面的或者露台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路灯上的吧

不太可能是路灯上面的,太重了一块50-60斤…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珠排列整齐。

可惜是单电池的,正在纠结电池组怎么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这么大块的太阳能板效果不错吧!

开路16v左右短路电流2a非中午阳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好的东西也能捡到

我也觉得很好奇…本来打算看看没有输出电压的话就还给人家让人卖玻璃…

网友:
能够废物利用挺不错,动手动脑有成就感。

网友:
快1平方米了,不小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