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探讨新方法拆550电机上盲孔齿轮

楼主(2024-01-10):
        多年前买的博大12v轻型电锤,当时在外面土建工地干活,因自带电锤坏了,一时半会修不好,跑了几公里找了个五金工具店里买了个电锤,550电机带动的,当时也不想花太多钱买大的,小的便宜,应急一下,用到今年,小安装能胜任,打多了孔就没电,推荐网友别入手这样的,我这是逼不得已买的。
       废话不多说,上拆机图,做工一般般吧。
       正面看标签,1210,12伏电锤。

       故障表现为打孔吱吱嘎嘎响,一直坚持到有空休息才来修。
       拆开看了才知道,电机转子那里不是轴承的,这么小,轴承的可能成本太高,就是铜套的我估计,铜套转子连接那里磨损了,用手左右摇晃间隙很大,也吱吱嘎嘎响,电机坏了无疑。
       找了参数,本想换带齿轮的省事一点,配的上的有大有的一款电机带齿轮,还有东成zc13的,都四五十块,感觉得不偿失,便考虑拆卸齿轮,换电机。
        开始以为很简单,甚至买了拔电机齿轮的小拉马,不行,这个是盲孔齿轮,还试了火烧法。,加热法,都不凑效,最后无奈想到了用电锤,死马当活马医,还别说,大力出奇迹,成了,看效果。感谢网友的观看,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A:
自己换齿轮能这么紧配吗

网友B:
我估计是不是上胶了,这电机轴都弯了,齿轮还好不。
前段时间也想换电机,也是盲孔,发现没有方便的方法,我的那个是用小喷枪迅速加热套在上面的件,然后迅速夹住退出来,感觉好像还挺容易,一回就拉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不是上胶了,这电机轴都弯了,齿轮还好不。
前段时间也想换电机,也是盲孔,发现没有方便的方法, ...

电锤伺候,腰杆子再硬也得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换齿轮能这么紧配吗

不知道,厂家怕不上紧会跟转可能

网友:
轴与齿轮是一体的。

看你怎样拆。

网友:
我弄了个米沃奇的有刷,配上pdd买的霸王钻。。。终于能啃得动混凝土了
。。。前段时间窗帘杆掉了。。终于能在混凝土上打洞了

网友C:
没看懂这是怎么成的!

网友:
无损的方法:电机主轴全部敲出来,上面磨2个小豁口,齿轮裹布夹台虎钳上,老虎钳夹住主轴上的豁口,拿锤子敲老虎钳。

网友D:
电锤钻头别下来的吗

网友:
计划性报废

网友:
最好弄个视频 就清楚了

网友:
火烧后很容易退下了,注意火候,别退火了

网友E:
博世550电机齿轮有什么好方法取?缝隙太小了

网友:
加热到200度,然后往出拉,应该相对好拆一些。

网友:
550 电机也能做电锤吗?以为只能将就手枪钻呢。
盲齿轮退火后中心钻孔,拉马拉下稳妥一点,退火后刚度不足可以再淬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世550电机齿轮有什么好方法取?缝隙太小了

有专用拉马,二三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锤钻头别下来的吗

可以的,扁凿更好用,掌握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这是怎么成的!

电锤斜的打,锤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是不是上胶了,这电机轴都弯了,齿轮还好不。
前段时间也想换电机,也是盲孔,发现没有方便的方法, ...

我加热好久都不行,我看好多人也是你那种方法,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