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么一种USB点对点网络传输

楼主(2024-01-10):
请问大佬们,有没有一种点对点网络传输,例如两个usb装置或者rj45网口,插在两个电脑上,就能组成内网,如同一根网线插在两台电脑上。有没有这种东西哇?
编辑补充一下:是一种无线装置

网友:
2000年初就有USB对连线了,可以在两台电脑间共享文件拷贝数据,能否共享网络不太清楚。这个线拆机乐园坛友们也拆解过好几次。

网友:
中间加一个无线路由器就欧啦

网友A:
用网线的话,一般要使用交叉线就可以两个电脑组网啊,至于是百兆还是千兆就看具体情况了

另外,您如果要求一定是无线的话,那就搞两个无线路由器分别接到两个电脑上吧,无线做桥接或者其他方式都可以啊

网友A:
如果是这个USB的话,不怕网慢的话,哈哈,两个USB蓝牙,哈哈

网友:
两个USB网卡试一下。

网友:
有啊。现在基本的不到了。

网友:
交叉网线可直连两台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个USB的话,不怕网慢的话,哈哈,两个USB蓝牙,哈哈

有那种配对好的一对一蓝牙收发吗?像无线鼠标一样

网友B:
USB无线网卡两个分别插两个电脑。一个做软AP发射SSID供别人连,另一个连这个SSID就可以了。必要时其他设备和手机也可以连这个发射的SSID。
以前的360随身无线不就是这么干的么。插公司可上网电脑上,手机连去,用wifi上网省手机卡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无线网卡两个分别插两个电脑。一个做软AP发射SSID供别人连,另一个连这个SSID就可以了。必要时其他设备 ...

不方便,也不能一对一。不能像无线鼠标那样,即插即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网线的话,一般要使用交叉线就可以两个电脑组网啊,至于是百兆还是千兆就看具体情况了

另外,您如果要求 ...

现在的设备不需要交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那种配对好的一对一蓝牙收发吗?像无线鼠标一样

应该会有吧,倒是没用过
不过,蓝牙的速度那可是慢的很了,如果没必要一定使用无线连接,弄根交叉线是最方便的,往少了说可以通百兆,往多了说可以通千兆甚至更多
再了,如果两台电脑都有的支持无线网络(也就是平时讲的WIFI),如果有无线路由的话,可以同时连接这个无线路由组成局域网传输数据,如果没有无线路由的话,可以把其中一台的无线共享出来也可以两台电脑组成无线网络,也可以共享或者传输数据。
不知道您那里现在具体什么情况,不妨把您的应用场景讲的更清楚明白一些,论坛里面好多大神,可以给您提供更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设备不需要交叉线

您讲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楼主讲的设备也不清楚是否支持自适应吧。
另外,您讲到的“现在的设备”,指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设备或者从哪个型号开始的设备啊,咱也没搞明白不是?
反正我现在使用的设备不能够很好的支持对等网线

网友:
起码我还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