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惠普1050打印机请将达人

楼主(2024-01-10):
惠普 1050彩色一体机(彩打和扫描)

黑色墨盒耗尽,加了墨水后报墨盒错误。

长按取消键(图中红叉那个键),能打出一张状态页。

请高手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我在想检测墨水的电路是不是不可恢复,我连供的打印机也会会显示墨水信息错误,但是可正常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检测墨水的电路是不是不可恢复,我连供的打印机也会会显示墨水信息错误,但是可正常打印。 ...

以前有专门改墨盒的手持机器的,后来加粉或者墨水要换芯片,

网友B:
感觉还是激光的耐用,不用考虑长时间不用墨水干了堵喷头

网友:
更换墨盒吧

网友:
HP 1050打印机是一款性价比较高的打印机,但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墨水会逐渐减少,这时需要及时清零墨水。本文将为您介绍清零HP 1050打印机墨水的详细步骤。

步骤一准备工作

在清零HP 1050打印机墨水之前,需要先准备好工具和材料。您需要准备一根针、一张纸和一瓶墨水。墨水可以选择原装的,也可以选择兼容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兼容墨水的质量参差不齐,需要选择可靠的品牌。

步骤二打印机进入服务模式

将打印机开机,按下“取消”和“继续”键不放,直到所有指示灯都亮起,松开按键,此时打印机进入了服务模式。

步骤三选择清零墨水

在服务模式下,按下“继续”键,再按下“继续”键两次,这时打印机会进入到清零墨水的选项,按下“取消”键即可清零。

步骤四注入墨水

清零后,需要将新的墨水注入到打印机中。用针扎破墨盒上的孔,将墨水缓慢地注入到墨盒中,直到墨盒充满为止。需要注意的是,注入墨水时要避免将墨水溅到打印机或桌面上。

步骤五测试打印

墨水注入后,需要进行测试打印。在打印测试页时,需要选择高质量的打印模式,这样可以保证打印效果更好。如果测试打印效果良好,那么说明清零和注入墨水的操作都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检测墨水的电路是不是不可恢复,我连供的打印机也会会显示墨水信息错误,但是可正常打印。 ...

我看网上也有黑色墨盒指示灯闪烁的情况,但是不影响打印。
我这个就不行,打印文档就报墨盒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激光的耐用,不用考虑长时间不用墨水干了堵喷头

家有小学生,经常要彩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激光的耐用,不用考虑长时间不用墨水干了堵喷头

打个照片,您就知道喷墨的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也有黑色墨盒指示灯闪烁的情况,但是不影响打印。
我这个就不行,打印文档就报墨盒错误。 ...

墨盒计数器到期

给墨盒计数器清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有小学生,经常要彩打。

我家的打印机也是出工不出力了

最近把整顿修理了一翻

又老实的服役了

网友:
据说惠普的不能加墨 因为墨盒有计数芯片吧 打完了就要换墨盒 这机器一般不出问题  出问题也是墨盒的问题 直接淘宝买墨盒换上就可以了 当然就是墨盒不便宜后期耗材贵些

网友:
为啥不买爱普生或者兄弟惠普墨盒机喷头是耗材,加墨不注意芯片就坏了

网友:
黄色的没有了。磨合的触点清理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墨盒计数器到期

给墨盒计数器清零吧!

就是没找到相关教程

网友D:
惠普遭集体诉讼:被指偷偷更新打印机固件,逼用户购买原厂墨盒
https://www.ithome.com/0/744/661.ht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惠普遭集体诉讼:被指偷偷更新打印机固件,逼用户购买原厂墨盒
https://www.ithome.com/0/744/661.htm ...

先在我用的就是兼容墨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惠普遭集体诉讼:被指偷偷更新打印机固件,逼用户购买原厂墨盒
https://www.ithome.com/0/744/661.htm ...

还能这样搞!
还是爱普生和兄弟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能这样搞!
还是爱普生和兄弟靠谱些

HP这么做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网友:
原装墨耐用一点.三方墨盒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