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手机电池又饿死了,真是醉了:(

楼主(2024-01-10):
今天气温挺高,为何也能饿死呢
没电的时候自己关机,不要饿死不好么
非要直接饿死

导致红米手机电池频繁饿死一般有哪些原因,应该怎样维修?

网友:
垃圾米没用的

网友A:
不是电池有保护板,到最低电压不会保护吗,是不是电池不行了自放电太大导致完全放空?

网友:
换电池啊,问题不大

网友:
电池不行了,还是漏电

网友:
有保护板怎么会饿死?

网友:
电池频繁饿死一般是电池容量变小,内阻增大.
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电池老化了吧,我的红米就算老化了也没饿死过的样子,最多不耐用

网友:
红米3s尾插坏,放了仨多月,后来用快充竟然又能充电了

网友:
你是不是换过电池,换的是充电截止电压4.2的结果总是冲到4.35给干坏了

网友:
实践证明:红米并不能当饭吃,该饿死还是会饿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有保护板,到最低电压不会保护吗,是不是电池不行了自放电太大导致完全放空? ...

拆开后发现电池电压为3.23V,不知道为何饿死了,充不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有保护板,到最低电压不会保护吗,是不是电池不行了自放电太大导致完全放空? ...

最低电压是多少伏特?

网友:
MTK芯片把,老问题了,就想你过了一年后换机

网友:
换手机吧,红米手机低端

网友:
可能电池不行了

网友:
手机设计问题,这类手机只能保持一定的电量,不能用的太狠,剩余电量少了就有几率无法充电。

网友:
红米垃圾手机,用不久

网友:
电池质量不行呀!

网友:
还想用就换电池啊.不用就换盒、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