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投影灯音箱

楼主(2024-01-10):
看说明图片很酷,一百多块钱

中间板子是彩灯板,少装一颗灯

去掉螺丝

中间转盘

中间和外圈齿轮,外圈是固定的。

小齿轮,装在电机上

电机

4欧姆 3W喇叭,音质真不怎么样
18650电池

板子

18650电池外包了个保护板,估计是我自己装的,不记得了

就三颗芯片

送一堆投影胶片,早不知道扔哪去了

楼主:
原来原图还是比较清晰的,以前一直用微信截图,怪不得哪么不清楚

网友:
海洋世界OK

网友A:
不放个效果图看看能不能达到那个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放个效果图看看能不能达到那个效果

你想想那可能吗,第一个图一看就是做的,不是拍的

网友:
里面还有个小电机

网友:
发现小电机用于旋使投影旋转起来

网友:
不知道实际效果会怎么样,应该比那个图片插

网友:
不知道图案能否更换,否则时间长了只看一个图会腻味的。

网友:
宣传的图案挺漂 亮

网友:
把缺的那颗灯补上应该会更亮一点。

网友:
补上XPG一R5灯珠。齿轮设计有2层旋转,应该再补上另1个减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