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里有旧铅酸电瓶、脉冲修复充电器、内阻仪

楼主(2024-01-10):
做个实验,用脉冲修复仪充电器给这个旧铅酸充两个月电看看内阻是否下降(测试前先量一下内阻并记录好)

楼主:
看看这脉冲修复仪是否真的有用 效果怎么样

网友A:
有人已经做过了。

网友B:
正经修复仪是可以的,只要不是内部出现断裂、鼓包、亏电损坏的情况,就可以修复,初次修复后性能还是可以的,但每次修复后都会比前一次的性能有下降。
电动车电池有一个等级是售后电池(维护电池)就是返厂用专业脉冲修复仪修复过一次的,价格便宜,性能较新电池差些,这个等级的电池如再次出问题,就做报废处理了

网友:
肯定有效果,具体数值不知道,有专业修复店铺

网友:
我也试过多种,只有一个,海鲜市场花了29元买的效果非常好。可见我相关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已经做过了。

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经修复仪是可以的,只要不是内部出现断裂、鼓包、亏电损坏的情况,就可以修复,初次修复后性能还是可以的 ...

但每次修复后都会比前一次的性能有下降----------这个“性能”具体是指什么性能?

网友C:
自从“挥刀自宫”开始玩环保开始铅酸电池寿命大概短了1/3和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从“挥刀自宫”开始玩环保开始铅酸电池寿命大概短了1/3和1/2……

你的意思是把“镉”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把“镉”去了?

对啊,不然的话电池的寿命为啥缩水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不然的话电池的寿命为啥缩水那么多?

嗯。。。想着能不能自己加?

网友D:
从18年开始的电池就不耐用了,具体原因很简单,就是配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想着能不能自己加?

嗯,能自己加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18年开始的电池就不耐用了,具体原因很简单,就是配方问题。

配方怎么了?

网友D:
缺了最重要的Cd ,电池不耐用也不稳定,更容易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缺了最重要的Cd ,电池不耐用也不稳定,更容易坏。

缺了最重要的Cd

这个是镉吧,是用少了还是从此后再也不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缺了最重要的Cd

这个是镉吧,是用少了还是从此后再也不用了?

官方给的描述是限制使用。具体是不加还是加的少只有生产企业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方给的描述是限制使用。具体是不加还是加的少只有生产企业知道。

原来如此,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