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解西屋WEN-C283眼部按摩仪眼睛疲劳热敷眼罩护眼仪

楼主(2024-01-10):
同事的,说是不震动了,拆开研究研究。

外观看起来挺有档次的,不像粗制滥造的那种

充电口仍然是安卓口,估计产品挺老了的。

眼部位置有两个好像是加热片

里边全是卡扣,直接撬开就行了

拔掉眼部的加热片连接线,就可以分离开了,然后就是卸螺丝,就从外壳上脱离了

一个小电机,好像起到压缩泵的作用。两个估计是电磁阀一样的东西

通电试验,语音正常,电磁阀有正常的吸合和断开的声音,只是电机不工作。通过万用表测量电机接线有电压高低跳变,说明问题在电机本身

想拆下电机看看,结果通电启动,发现又正常了。估计电刷可能正好停在换向器的交接处造成不启动,或者换向器磨损。不管了,反正是好了

下面就看看电路板吧

充电用的是4056

网上查了一下,要300多米。试用了一下,效果还不错,有加热功能,然后气泵产生的效果类似于血压计,一涨一涨的。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智商税,电机振动只在一侧,后来发现不是靠振动,相当于按压。

网友:
电路还挺复杂的

网友:
至少比跳蛋款的有用~

网友:
我已经用废了好几个护眼仪了
除了发热按摩震动蓝牙
只有最古老的那种用的时间最久~
折叠款的废得快些~

网友:
3楼比较有经验

网友:
就是跟按摩椅气囊原理一样,估计这个有刷电机换向器触片磨损了

网友:
电机是带动气泵用的吧

网友:
开始以为是要加水,水然后加热形成湿敷,没想到是气体加压

网友:
这个比较高级啊

网友:
嚓。。。要是电池爆燃。。。。

网友:
带气体加压的眼部按摩仪,看着不错。

网友:
充气模拟按压,看着不 错

网友A:
太好了,正巧家里有个护眼仪坏了一直放着,好像不是折叠的,明天拿出来拆一下看看,修一下。

网友:
西屋是不是也类似飞利浦的品牌策略了

网友:
气动眼部按摩仪比较高级

网友:
有按摩作用,没用电机直驱,很好!

网友B:
这东西里面看着还挺复杂的,不知道不同脸型的人按压穴位准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里面看着还挺复杂的,不知道不同脸型的人按压穴位准不准?

应该可以,里边很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里面看着还挺复杂的,不知道不同脸型的人按压穴位准不准?

估计跟穴位啥的没啥关系,应该就是个按摩放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好了,正巧家里有个护眼仪坏了一直放着,好像不是折叠的,明天拿出来拆一下看看,修一下。 ...

普大喜奔,谢谢楼主提供的思路,成功修复眼睛按摩器。

拆开按摩器,板子结构与楼主基本相同,就不发图了。电机带着的mini泵不动作,但有电压,基本可以判断电机问题。焊下电机,加载外接电源,4V(比照锂电)以下无动静,看标称是6VDC,狠狠心加大电压,果然大力出奇迹,5.5V时电机开始启动,再降到4V以下依然可以工作。

不知是否电刷问题,估计电机老化了,寿命到头了,刺激一下得过且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