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志高破壁机

楼主(2024-01-10):
老丈人家的志高破壁机,使用的时候跳闸,媳妇拿回来叫我给看看。

根据现象判断,应该是漏电保护了,一种可能是加热管坏掉漏电,另一种可能是底部漏液造成漏电。
底座没有动,直接拆杯体底部。比较简单,就是几颗螺丝。
拆开就看到里面有黑乎乎的东西,应该是漏液了。本来我想的是加热管损坏可以更换,油封坏的话比较难修。结果加热管是一体的,如果坏了,只能扔掉。

另一边看,加热管上也有黑乎乎的东西。

固定住风扇后面的一字螺丝,可以拧下刀头。然后把固定电机的螺丝拆掉,把电机取下来。可以看到,漏液的痕迹很多。然后就是把轴承取下来,型号是608Z。因为之前没拆过骨架密封、机械密封之类的器件,我以为到此就结束了,然后开始清理里面的老化橡胶。清理了5分钟感觉不对,用螺丝刀试着撬了一下,又取下一个垫片。然后又继续清理橡胶,这次清理了有20分钟,实在太难清理了,又试着用螺丝刀撬了一下,这次才是把油封取下来。怪不得这么难清理,原来是我把油封上的橡胶都一点点刮干净了,感觉之前的力气都白费了。不管怎样,总算都取下来了。

这时候,在擦桌子的时候,不小心把电机碰地上了,风扇叶掉了一片,一个碳刷被砸碎了一半。

然后就是网购轴承与油封。轴承标的是日本产,也不知道真假。油封必须选氟胶的,不然太容易坏,就算氟胶也不保证能用多久,看评价有人用了几次就漏了。收到货后,就换上了。碳刷没有买新的,打磨了一下,凑合用。

装水,试机,正常。至于能用多久,就让实践来检验吧。

楼主:
风扇叶用502粘了一次,不结实,轻轻一碰就掉了,没有再粘。

网友:
这事整的,风扇叶掉了不平衡震动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风扇叶用502粘了一次,不结实,轻轻一碰就掉了,没有再粘。

为了平衡把风扇对面的叶片也掰掉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平衡把风扇对面的叶片也掰掉一片……

这个我还真想过。看了下风扇叶的重量对于转子来说可以忽略了,就没搞。

网友:
502加些面粉应该可以粘住

网友:
一般搅拌机的密封是在杯子上的,也不知道这是啥结构,看杯子又是可以取掉的,难道电机在杯子上?

网友:
现在这样的马达很多是铝的

网友:
1.原来是我把油封上的橡胶都一点点刮干净了,
2.这时候,在擦桌子的时候,不小心把电机碰地上了,风扇叶掉了一片,一个碳刷被砸碎了一半。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刀片折了放时间长了也转不动了就扔了

网友:
正规的机器,电机和杯子都是分离的。你这个是山寨的。

网友:
就是粉碎机嘛

网友:
志高破壁机,还未接触过。一般遇到的都是美的、苏泊尔之类的。

网友:
电器修一下,还能用,运气不错。

网友:
志高破壁机

网友:
这电机老猛了,弄个减速搞个电锯

网友:
风扇可以加热钉书钉打几根上去加强筋骨

网友:
加热盘中心装轴承~这个设计显然先天不足。
至于风叶断掉一个不碍事,这玩意本身震动和噪音大的很,风叶偏心一点不算啥了。

网友:
风扇叶其实也有卖的,不过不太好买,502粘的肯定不行。

网友:
11楼的说法 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