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启动选择启动硬盘

楼主(2024-01-10):
昨天遇到一台台式机

安装了4块硬盘
都插在原生SATA接口
统一格式化为MBR格式,每个硬盘划一个区
选择固盘256G安装系统win10企业版

发现一个问题,开机时按F11
出现选择硬盘,只有固态盘和一个机械盘可以选。看不到其他盘
bios里面设置都是本地磁盘,可以看到和选择和更改是否参与启动
没弄懂

网友A:
是什么主板?老的主板有的SATA口实际是IDE的,是要设置成主从模式的

网友:
难道sata硬盘也有主从跳线?

网友:
新bios会检测引导分区,没有引导分区是不会显示在列表里的。
通常会看到 Windows boot 的标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主板?老的主板有的SATA口实际是IDE的,是要设置成主从模式的

好像只有刚出sata的时候的硬盘才有主从跳线,我手上最后那块80G的也在上一年挂掉了,现在的机械盘标签上都没有标注主从跳线的,那块2011年的盘都没有主从跳线了。

网友:
首先确定4块硬盘都已经能被bios识别到,先进去bios里面看看能否看到四个硬盘,一般选择启动盘不会要求硬盘带系统的,只要识别到有硬盘就会显示提供选择。甚至usb盘也能给你选择

网友:
bios启动项里面没把其他硬盘加进来

网友:
uefi  按F11 显示的启动顺序,  没有引导程序的硬盘不显示吧

网友:
有些品牌电脑,比如联想,是要在BIOS中的“启动”项中把硬盘添加进来才能在启动时进行选择的

网友:
我有台电脑加了SATA固态盘后,启动SATA固态盘上系统的速度甚至比原机械硬盘启动同一的速度还慢很多,各位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是不是有raid了,看bios里面有没有把所有硬盘都挂到启动项里面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发几张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