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355B-1 48伏充电器更改变压器次级线圈为四圈后输出电压22.9伏,怎么才能降到14.6伏?

楼主(2024-01-10):
48伏电动车充电器改电压

网友:
少绕一圈差不多

网友A:
不能只更改次级线圈的。
同时也要更改电路的分压比和辅助电源的线圈。

网友:
去掉光耦稳压部分,是不是可以降低改造的难度?

网友:
你这个充电器是特能的吧,是单片机控制的,不好改,最好用lm358或324的充电器,我改过2个了

网友:
我不太明白,既然重绕变压器,改绕后没测试,直接就上板?

如果是对应的原输出电压,按比例缩减的圈数,这种也是可以的

改好后,调节电压反馈网络电阻的阻值,就ok了

网友:
直接买个15V电源不得行?

网友:
按三楼的做,就成功了

网友:
找到431,改分压电阻,输出转灯部分也要改一下。

楼主:
在431下拉电阻并联一个可调电阻,结果只能调高,向下调节幅度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只更改次级线圈的。
同时也要更改电路的分压比和辅助电源的线圈。

能详细一点吗?辅助的改成几圈?分压电阻怎么调整?谢谢

楼主:
终于把电压给调到14.6付,但是新问题又来了!充电器通电亮绿灯,没有输出,测量次级辅助电压29伏!怎么调整?

网友:
这个充电器就是给电瓶充电设计的,三段式的,你要改的话充电参数也要改,改的不止一个地方

网友(2024-05-21):
请问,这个充电器如何修理呀,电源管理芯片,不是3842,看着像是1606,网上查不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2024-10-20):
如果输出电压改变不大,只改基准分压电阻就可以了,输出电压相差太大,就还要改开关变压器次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