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又拆一个机械键盘:雷蛇黑寡妇蜘蛛终级版

楼主(2024-01-10):
之前拆了一个了,见:修复雷蛇黑寡妇机械键盘

最近又看到了一个,不过不是RBG的了,只是桔色的单色灯,看了几天见都没人要我就拍下了,开始没拍是因为见掌托处有掉漆,后来又拍下了是因为见不少肉,因为这个找键帽反而麻烦
不过24包邮还要什么自行车。

到手后发现触发倒是全能触发,就是有些键回弹慢,有点像是卡住了样。那就拆,反正是驾轻就熟了。
拆开没发现什么,喷了WD40也没有什么作用,应该是脏了或是有灰了那轴里面。
想着这种上手的二手东西反正要清洁消毒才能用,那就全拆了吧
大分解

分解后大清洗

然就是回装,为什么分解轴呢
因为一个是清洁,另一个是要上润滑脂来解决运动不畅的问题
上次的是雷蛇的绿轴,这次是樱桃的青轴。刚好来试下这两种轴手感有什么不同
这个轴的开关触片拆不下来了,上次的是能拆所以都拆了打麿了
只能分解成下面这样四个零件

上下盖

开关触片

底部

上盖

下底座

然后就是在活动面上打润滑脂
千成别搞到开关触片上去,打一点点就好了
这种东西有就行,别干磨就行,因为干磨都不舒服,老司机都懂的

没装弹簧看下那里是能磨到的

然后就是安装

这个轴好拆,用把镊子,两个卡扣一起翘就能起一边,另一边一们操作,很快也简单就拆开了

整个轴活动就是这个活塞运动的

*********************************************
下面是板子

主控就是一个带USB接口的单片机

这个是支撑钢板,很有手感,因为厚重

PCB正面有四个白色的支撑块,用来防止钢板变型的

板子装回钢板上

固定方式是焊接怪不得看到钢板边相应位置有打磨痕迹

轴插上就好了,不焊也不会掉,因为有卡扣扣着钢板上

先没装灯,先试下行不行先

接头看着线多,但我只用了USB的四根跟屏蔽线,别的USB引出跟耳机音频输出没用,这三个口是用线直接连过来的,如果没有好的线还不如插在机箱上

功能正常,装灯

因为桔色的灯被我拆坏一个,加上之前的那键盘的大小写灯看不清,我就把大小写跟数字指示灯改了,数字白,大小写红

这个进线压板,换的线压的超紧

好了,可以穿上衣服了

说下不同

1,这个只有单色灯,之前是RBG全彩的,所以效果只有亮度调节跟呼吸效果,没别的了
2,这个轴感觉不够雷蛇绿轴清脆,声音也小很多。手感可能是用习惯了绿轴吧。感觉那个好,不过这个先用一段时间试下。

别的没有了
其实是想给小朋友在放假时装台电脑用才想买多个,因为原来的那个键盘用了一年多感觉很顺手所以看到了就又折腾一次

网友:
全部收拾了也是一个大工程了啊

网友A:
边上别涂润滑脂,涂上就不脆了

网友:
这个工程真的不小,尤其是拆的时候

网友:
手工细活啊!

网友:
这个牌子和我的鼠标是一个牌子。

网友:
雷蛇黑寡妇蜘蛛终级版

网友:
看看就好 没心思

网友:
零件不少呀!

网友:
暖暖的光线,看着不错。

网友:
这个工程真的不小  有的玩了

网友:
工程量不 小,手艺不 错

网友:
换换轴多好

网友:
拆的够零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上别涂润滑脂,涂上就不脆了

是不脆了,但是感觉还行,就是比绿轴缓一点,没什么声音,原来那个声音大

网友:
拆这个是大工程

网友:
楼主是用超声波清洗的???洗的这么干净

网友:
手艺真好啊

网友:
工程量超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