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刮鱼鳞片机

楼主(2024-01-10):
拆个刮鱼鳞片机

坏了,
拆开看看,发现进水

正面

按键

中间拆开

进水

网友A:
看到过使用这个机子挂鱼鳞的,第一次看到内部结构

网友:
看到里边有水珠,已生锈了。

网友:
防水结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过使用这个机子挂鱼鳞的,第一次看到内部结构

太臭了,不想维修

网友:
防水做的太差了

网友:
短视频看到过,原来内部是这样的,看着挺简单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到刮鱼鳞片的机器。

网友:
越来越方 便,什么工具都 有

网友:
竟然是电动的。

网友:
看电机锈的挺厉害

网友:
为了降低价格,防水形同虚设

网友:
看外观还挺好,里面停简单,不过好像不防水

网友:
其实就是个电批去掉过载机构,保留行星减速齿轮而已

网友:
这防水也不行啊

网友:
还是手动的好用

网友:
这样的结构防水肯定不行。

网友:
与水相关的产品防水不做好就是这样,都是为了成本,质量都排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