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路由器的USB谁会维修???

楼主(2024-01-10):
大家好,路由器的USB谁会维修???水星千兆路由器,

网友:
这个不是芯片问题换一下很快的,不行找修手机的。

网友:
有热风枪就好修啊

网友:
看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接口物理损坏还是功能出问题了?

网友:
可以理解为是USB插头损坏吗?

网友:
USB母座损坏,不就是一把烙铁就能搞掂吗

网友:
得分情况吧,如果是USB不供电、不识别的问题,应该是找人确定是啥电路问题,如果是USB接口的话,直接电烙铁吧

网友:
你这问题问得。。。

网友:
稳定不清不楚的,是座坏还是功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