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四节五号电池6V用电设备如何改锂电,大家探讨一下最优方案!

楼主(2024-01-10):
家里有不少使用四节五号电池6V的设备,比如指纹锁,血压计,保险柜等都是四节五号电池,这些设备要想改成锂电池供电,有的是用升压方案,有的是用降压方案,有的是用磷酸铁锂电池的方案,但是哪种方案是最优方案呢,大家不妨探讨一下!

网友:
磷酸铁锂比较省事吧,加占位筒就行

网友:
2节磷酸铁锂+2个占位筒

网友:
同有这种需求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很多6v的,比如收音机。直接一节18650供电,往往到3.5v就低电压截止,勉强可以使用。

网友:
任何方案都一样!磷酸铁锂固然好,但是容量小不是?充电器还不好找。
先说6v系统的工作电压范围,这个需要测试下。一般的电池供电的设备,为了应对电池的新旧程度,是有个上下限的。
新的电池最好电压可达1.75v,所以7v应该没有问题。下限就看设备了,不过4v用该能工作,不然镍氢就惨了。

网友:
用磷酸铁锂电池的方案是首选

网友:
2节磷酸铁锂

网友:
还是磷酸铁锂最简单

网友:
这种一般直接5V接上去也能用

网友:
两节14500磷酸铁锂电池+两节占位桶

网友A:
换回电池用半年以上的没必要改

网友B:
改改电池位,直接4节磷酸铁锂电池
其实这个用两节18650应该也是可以的,8.4V大部分的6V设备都能用

网友:
我给血压计配了一个直流电源,海鲜12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改电池位,直接4节磷酸铁锂电池
其实这个用两节18650应该也是可以的,8.4V大部分的6V设备都能用 ...

电压高了不保险,烧了电路得不偿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回电池用半年以上的没必要改

指纹锁的话改锂电池供电可能会突然没电

网友:
我是用降压,2节18650锂电放电池夹串联后再+极串3只1N4007,外接听收音机(德生PL600),电池电压低了再单个充,非常耐用。用这种方法我用在血压计上(欧姆龙型号HEM-7137)后面有6V直流输入插孔,充一次差不多用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纹锁的话改锂电池供电可能会突然没电

指纹锁确实不合适改锂电,用电量太小,而且容易如是说的突然断电。

而且部分指纹锁电压稍高点就容易烧芯片,某米的锁甚至客服交待南孚的电池都不要用,电压高,容易烧。

网友:
其实用5节镍氢电池串联起来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