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移动版T12白光白菜

楼主(2024-01-10):
最近手头上的18650比较多,就想到DIY一个移动白菜
上次撸了一个表头,现在也用上,经度一般凑合用的能大约看到电池的电压这个是点焊好的电池组,六串现实是去年买的,阿里巴巴3.5元,这个电池很差,放坏了两个

电池各种点焊,焊点一般凑合用,0.2的镀铬钢带
这里的点焊机出镜

2个超级电容,一般够用,方便
保护板的连接图

看见的图,忘记拍了,后来起来才想起拍

的盒子刚刚好,青稞绝缘纸,也是上次谈友介绍的,五块钱买了一米乘一米
大大方方的用
装好盒子
装好了,测试一下啊,24点几伏,有一个电池还没充好,后面留了充电口和开关,

就这样完了,谢谢大家,
手机发帖子不方便,大家凑合看

楼主:
充电口的图

网友A:
不错就是空开的不美观

网友:
确实方便,适合外出使用。

网友B:
点焊机不错,,,T12主控板用的哪家的呢?

网友C:
这种盒子用来做手工还是挺好的,颜值足够。  电池包建议还是横竖都多缠几圈,毕竟移动使用的 颠颠簸簸有脱落的风险。  上次我点焊的三节电芯没缠胶带,稍稍上了一些热熔胶,摔了一下就断电了,没被热熔胶覆盖的那一节电芯镍片一端掉了

网友B:
我用白光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就是空开的不美观

是的,手工开的,不是很贴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不错,,,T12主控板用的哪家的呢?

也是坛友的名字叫  TX54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盒子用来做手工还是挺好的,颜值足够。  电池包建议还是横竖都多缠几圈,毕竟移动使用的 颠颠簸簸有脱 ...

是的,包了很多层了,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白光改的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方便

是的,没电的时候方便,焊接不带静电?

网友E:
是不是要用动力电池

网友F:
你T12控制板太大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做了支移动版本,3S 18650带保护板,T12只是单芯,没用控制板,温度刚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T12控制板太大了……

你的T12高级,我的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要用动力电池

算是吧,容量的不太行

网友B:
我的也是这家板子,以前手电坛上还买过二个笑看的主控板子,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家板子,以前手电坛上还买过二个笑看的主控板子,都不错。。。 ...

下次再玩就买OLED屏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