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机小米10s 换电池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4-01-10):
目前是没有官方电池可换了,所以选择了飞毛腿和品胜的。飞毛腿先到货了。准备更换下。
三方电池 小米10和10s电池通用。
***一定要注意这款手机电池上部有一处排线。更换注意。很多up和拆解都木有讲解。不小心就会弄坏。还有的nfc会不好用。

拆机热风枪慢点吹后盖。翘起一点缝隙。然后在缝隙处热风80度吹它。就会很轻松打开。

后盖与机身没有排线连接。但注意翘时后盖玻璃内壁有镀层别刮花了可就不好看了。
这样后盖背胶保存的也会比较好。后期安装时不需要用这个背胶了,直接加热60度在贴合。按压。够紧实的。又撬了下。和原厂贴合力度基本无差。

内个防拆贴轻轻翘起 毕竟要完美。

这个背胶买多余了。留着备用吧

飞毛腿的电池套装配件送的比较合理。品胜差点。

毕竟飞毛腿给小米做过代工。

实际价格品胜比飞毛腿便宜大概15元。
目前不知道三方电池是否支持33w快充。
没有power-z类似设备。

网友A:
我的米10至尊版刚刚在小米之家换了新电池,据说后面也要没有电池换了

网友:
官方没有电池了,有没有可能是发现原来的电池有低温缺陷?
拍照的手机不行呀,都是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米10至尊版刚刚在小米之家换了新电池,据说后面也要没有电池换了

不是也要没有电池,是确定以后换不了官方。我看小米官方协议是只提供给手机换一次电池服务。

网友:
比较邪恶的, 没有电池可换

网友B:
本来一天3充,澎湃系统出来了以后我降级了,现在一天安分点一充足够,已经买好电芯,准备低于3K毫安的时候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一天3充,澎湃系统出来了以后我降级了,现在一天安分点一充足够,已经买好电芯,准备低于3K毫安 ...

澎湃系统是降级没理解,电芯哪买?链接发下呢

网友:
好巧,上个月10S也换了电池

网友:
不给电池换,给点人家生存空间
也少点钉子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一天3充,澎湃系统出来了以后我降级了,现在一天安分点一充足够,已经买好电芯,准备低于3K毫安 ...

不拆机怎么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澎湃系统是降级没理解,电芯哪买?链接发下呢

意思就是出澎湃系统那时把手机系统降级了。
东西好不好还没装。不好意思发链接,等届时换了电芯后好用再推荐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拆机怎么检查

用软件看啊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米10至尊版刚刚在小米之家换了新电池,据说后面也要没有电池换了

再去换一个,拆下来的拿回家存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也要没有电池,是确定以后换不了官方。我看小米官方协议是只提供给手机换一次电池服务。 ...

当时店员是说以后没得电池了,只能网上买来换。我换电池是一次花199换的,一次99换的,换两次了。官方那个协议是寿命降得快免费换。

网友:
只要不是严重怀孕。插充电宝玩就行

网友:
网上的电池还真不敢恭维。

网友:
我的红米是在鱼上购的号称所谓零循环的原装电池,买来用了一年半(宁德),上月再购一块(欣旺达)换上服役。

网友:
11/11 京东72元的品胜换不久,风枪+塑料片,最近几年没拆过手机,吹热再塑料片划开胶,也不是太好拆,没断什么排线
然后刀刀50多的希诺又撸了块备用。

网友:
比水果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