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经不懈努力终于用上了300M的宽带了可惜速度达不到顺便拆个吉比特GS2107光猫

楼主(2024-01-10):
解决问题之一:诺基亚贝尔千兆光猫双频WiFi失去了光信号发送功能?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1315-1-1.html
最后解决,得填loid,否则的话光信号无法发送,就显示 inf dbm的信号,今天上午填上loid注册后又能用了,并不是光猫损坏。
解决问题之二:诺基亚贝尔G-140w-c不支持100以上的宽带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0807-1-1.html
最后解决,手里的HG 8240R假正经版,EPON模式是百兆,恢复成了千兆和华为界面,后来补齐晶振和周围元件,可以使用GPON拨号上网。
诺基亚贝尔G 140W C,真是堆料完美,我在芯片上加了几个散热片后稳定的不行。自办了移动光纤之后就一直在用这台。
后面专门从咸鱼上买了一台最近出的吉比特GS2107的光猫,带智能网关的,用移动和家亲的app可以追踪设备的。

带智能网关的设备,可以用和家亲查设备在线情况

以上三台都支持千兆。。这里仅测试了诺基亚贝尔和GS2107的测速,均在200多,估计也是被限速了

这是移动APP上查的,明确是300m带宽

而为啥之前一直跑不到千兆,是因为后台锁宽带速率了,锁了!!
锁之前的宽带速率,100m

今天后台调试后,变成300m了

今天1月10号上午,我打了几个移动官方的电话,吐槽了几次,最后一次告诉她我放弃了,就想知道真相

吐槽过程中发现电脑没有网络了,发现光猫(这时候用的是小黄鱼淘的智能网关猫)好像被重置重启了,挂了电话后光猫还没重启成功,这是我就怀疑是不是后台解锁了,就立马上手机看,100m宽带速率变成了300m,然就上测速网测速,GS智能猫不太稳定,网速在200+,后来不死心我用贝尔的调试好登上去,网速会比GS智能猫好点。
解锁后的测速

跟坛友吐槽后本想发帖来的,结果一下午发不了帖
因为论坛时不时就把我IP拉黑。。

重启了几次猫后也懒得重启了,一直到刚刚能上论坛赶紧发这个帖子。
谢谢欣赏。
为了不违规,简单拆个吉比特GS2107光猫

谢欣赏。

网友A:
是个光猫loid是必须填的吧!
其次最好是用有线连接光猫直接测速,想无线跑满宽带限制条件太多了!
最后移动不是起步千兆吗,怎么会有100M,300M宽带出现的?有一段时间疯狂打电话让办理移动光宽带,手机消费月满60免费一年千兆宽带,但是这个移动宽带哪怕是千兆也不如电信100兆,玩游戏不行你下载总该给力点吧,千兆移动下载部电影干不过电信100M我也是无语了。用了三个月去拆机还特么不让拆,要先预约请示总部,过了一礼拜才接到通知说可以拆了,我可谢谢你了!感谢能让我拆了这个龟速宽带!

网友:
移动千兆宽带,相当电信联通百兆不知真假

网友B:
移动某年100m的宽带几乎等于白送的推啊,有的地方甚至有个8元保号套餐就给装,就是白送....

网友C:
没有2.5G网口以后宽带升级还得换

网友:
天天瞎折腾...

=============

网友:
移动这么贵吗

网友:
移动,就是要不懈努力。

网友:
说得说去还是要运营商后台配合

网友:
这个自己也会搞,我这里都是师傅上门,

网友:
千兆宽带不错!

网友D:
自己折腾光猫总觉得有点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个光猫loid是必须填的吧!
其次最好是用有线连接光猫直接测速,想无线跑满宽带限制条件太多了!
最后移动 ...

移动宽带不仅慢,还墙的厉害
原来家里装了移动联通两条线,某好孩子不要看的网站用联通线路就能上,用移动线路就被墙。
更搞笑的是连sourceforge都被移动墙了,也不知道这群写代码的怎么得罪了移动……
但是移动免费,凭这一条就轻松干翻电信联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2.5G网口以后宽带升级还得换

GS2107的这个新猫TR09删不掉,也改不了,一旦填好loid,立马把默认的超管给踢出来。。这才是最讨厌的。。
而且新猫没有破解教程,WiFi还不让前缀,只能CMCC开头,真是有点。。。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动宽带不仅慢,还墙的厉害
原来家里装了移动联通两条线,某好孩子不要看的网站用联通线路就能上,用移 ...

我在单位网怎么刷数码之家,被拉黑的几率不大,在家里用移动网,发个帖子都要被拉黑几次,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折腾光猫总觉得有点亏

这个倒不会,贝尔的光猫当时好像买了50元,也用了5-6年了,一台机搞定有线、无线双频,功率当时测在7-8瓦左右,如果单接一个光猫,再连一个WiFi路由器至少得10瓦起步吧。。
反正折腾也是一种爱好。。

网友:
我们这的移不动宽带都是免费的,也没几个人用,害怕得高血压

网友:
你这个怎么收费呢?一年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动某年100m的宽带几乎等于白送的推啊,有的地方甚至有个8元保号套餐就给装,就是白送.... ...

又不是终身免费,好像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