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镁光M600有谁能清SMART?

楼主(2024-01-10):
镁光M600有谁能清SMART?如题,看网上说能清零,我闲鱼买到手的时候确实是清零盘,这个固态固件有严重问题,UASP模式下严重掉速,还会增加C7和01,会严重掉速或者卡顿掉盘,非UASP模式下速度就正常,现在C7和01有数了,想清一下SMART,哪位大神能清?可付费

网友A:
uasp模式下掉速,你是接硬盘盒了吗?

网友B:
搬板到2246en,然后开卡,就能清smart了(手动狗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搬板到2246en,然后开卡,就能清smart了(手动狗头)

16颗NW662,光拆焊颗粒就得花不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sp模式下掉速,你是接硬盘盒了吗?

是的,经过反复测试,接SATA或者USB3.0(win7、非UASP模式)速度正常,跑5圈数据校验正常,SMART也不报错,在UASP下速度就不正常,跑圈或者传输文件降速卡顿,C7计数增加,确认是UASP的问题,ASM1153E和ASM235CM都试过,问题依旧,目前暂时的解决办法就是用win7(非UASP模式),或者ASM1153E刷nouasp的桥固件后接M600

网友:
我有几颗nw662放坏了

网友A:
win10 11系统可以关闭uasp加速协议。
由于未知原因,Win10系统的UASP传输协议可能导致USB移动硬盘频繁掉盘。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注册表编辑器,定位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UASPStor

修改“ImagePath”的键值为: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usbstor.sys

重启,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 11系统可以关闭uasp加速协议。
由于未知原因,Win10系统的UASP传输协议可能导致USB移动硬盘频繁掉盘 ...

感谢技术指导

网友:
清零的不好看,重开卡的阈值一般全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