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我的个乖乖运气爆表,碱性电池3个月就漏了

楼主(2024-01-10):
1.用之前想着漏液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

2.就挑2个1.6V左右的碱性电池,放在表里面用

3.表一直没有用,今天打开一看,不开机,没电了,打开后盖漏液了,

4.好在漏的不多,因为我想了一下也就最多3个月,

5.碱性电池真是好东西的,能让我们买到很多便宜轻微漏液的15B+啊,

6.电池漏液有的时候还真和时间没关系,天气有关?反正如果自己用还是不要用碱性电池了,或者经常开背光常亮就OK

网友A:
仪器还是换一次性的Li/MnO2或Li/FeS电池吧。
个人用过的最爱漏的碱性电池是新加坡产地的劲量,最不爱漏的是日本产的万胜。

网友B:
碱性电池漏液与工艺技术有关。
以前不禁止汞水银时,含汞电池能避免漏液。
无汞化以后,电池厂家如果不研究新技术代替汞,就会漏得一塌糊涂。
南孚聚能环没有学到松下evolta的密封技术,结果一节更能漏六倍,漏得一塌糊涂。

网友:
15B+ 用 eneloop 好了

网友:
实测,187也被电池漏了,一星期左右,也是发现早,然后我直接换爱老婆了
虽然也有L91和cr14500电池,但是给187用还是不划算,充电电池吃灰那么久了,总是要找点事给它们的
我家除了我,不养其他闲物件(有很多)

网友:
还是一次性锂电或者碳锌稳妥

网友:
家里所有遥控器、钟表、万用表,我用的都是磷酸铁锂+占位桶。
万用表之前就是直接用,但是日置用户手册里写的电池极限供电电压不超过6.8V,LiPO4电池满电大概是3.4x多一点点,后来我用1N5819做了一堆降压占位桶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仪器还是换一次性的Li/MnO2或Li/FeS电池吧。
个人用过的最爱漏的碱性电池是新加坡产地的劲量,最不爱漏的是 ...

一次性铁锂电池开路电压超过1.7V,像289c / DT4282这种多节串联的表,始终不是很放心能不能这样用?

DT4282的用户手册标注的电池电压不能超过6.8V,所以一直没敢用一次性铁锂供电。
Fluke的用户手册没找到类似的要求

但是DT4222这块1节电池供电的表上,我装的是耐时的一次性锂铁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碱性电池漏液与工艺技术有关。
以前不禁止汞水银时,含汞电池能避免漏液。
无汞化以后,电池厂家如果不研究 ...

感谢up了,谢谢又让我积攒了一些知识

网友:
这玩意放3个也不会漏液才对

网友:
这玩意放3年也不会漏液才对

网友:
我就在万用表里面用爱乐普。碱性电池都用怕了。

网友:
我买松下弹性电池

网友:
我一直都是在大型商超买南孚电池,目前没有漏液的情况。

网友:
一直都是用碳性电池,没有这种问题,碱性电池好像电量比较足,用久了漏液也没发现

网友:
我的好表都是耐时的锂铁电池

网友:
霸气侧漏

漏液就对啦,不漏怎么换新的

网友:
买过南孚电池,不是我说,不管大超市小超市买的,放着都有概率漏液,虽说不是100%,但是只要有一次,用电设备基本上就废了,幸运点就是早点发现,运气不好就是跟着电池一起废,其他品牌碱性电池没用过,不好评论,磷酸铁理看起来也还可以,我好几节7年多了,也没漏夜,1节刚好顶2节用,除了容量小,有点贵,没啥缺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次性铁锂电池开路电压超过1.7V,像289c / DT4282这种多节串联的表,始终不是很放心能不能这样用?

DT4 ...

朋友送我六节L91,不知道是不是电压过高,装到289上不开机。。。

网友:
我现在是用5号的锂电池来代替,除了石英钟基本不用1.5V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