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通用款21V电动工具充电器拆修

楼主(2024-01-10):
正用的锂电电锤充电器突然不能用了,插电灯不亮,公司买了个新的旧的下班拆开看看

就是这样个东西,拿着轻飘飘的

背后4颗螺丝钉取下直接开壳,主板不大做工很垃,

一个双运放芯片

再看线路板另一面也是稀稀拉拉几个元件,主芯片还被一小片散热铁片盖着,细看散热片竟然只和芯片一个边接触,散热散个寂寞啊

仔细看发现是散热片一个脚断了一点就没有焊上,

测量输入火线断路,剪下一段重新焊上测量还是不行,散热片给重新补个焊丢那等明天换线试试

查查主控资料也是使用听普遍的低端充电器解决方案,中文手册找不到只有英文的将就看,这些资料没有中文对我们这些小白来说想自己学学真是难啊

网友A:
前两天工地一朋友的大艺原装充电器被车压坏了,我拿回来看看
结果呢,和你这个基本一样,很失望,连拆件的兴趣都没有(已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工地一朋友的大艺原装充电器被车压坏了,我拿回来看看
结果呢,和你这个基本一样,很失望,连拆件的 ...

我还以为品牌的会好一点,这个是杂牌通用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品牌的会好一点,这个是杂牌通用充

大牌一样抠成本

网友:
东成原装的就不错,假货另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品牌的会好一点,这个是杂牌通用充

通用应该是5521圆形DC口,这个算座充,目测大艺款

网友:
通用款,价格也实惠。

网友:
大品牌的要好一些

网友:
用料一般啊,便宜货是这样。

网友:
一个最基本的充电器

网友:
能省就省,根本不在乎安全性能

网友:
做工看着可以啊

网友:
这个是通用充电器!

网友:
留外壳,换板子快

网友:
都这样,能省则省,我拆过几个都差不多。

网友:
估计是山上的吧,正品应该没这样的做工吧

网友:
原装的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