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五位半,六位半的119999,1199999计数算不算诈骗

楼主(2024-01-11):
1.我看了安捷伦,同惠等等一大波国内外的5位半和6位半用这种奇怪的计数,

2.客观的说一下,这种到底算不算欺诈消费者呢,

3.我觉得算,因为第二位1字,相当于你花钱看脱衣舞表演,结果女演员只脱了手套给你看,

网友:
台式表的运算放大器最大正负18V供电,实际可用区间可能是正负14V。把12V作为满量程,这个因素占相当大的比例。
可以通过某些方法突破这个最大电压限制,但是电路会变得不简洁。
————
我的观点是,如果介绍明确写出最大1199999肯定不算欺诈。而且12V的表用接近满量程的10V校准,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校准成本”,即在表线性本身不好的情况下,无需故意把10V校偏一点来补偿线性。
在技术/成本受限的情况下,像3457A那样把量程做到3V/30V,我觉得反而是在哄蒙消费者,因为它的主量程并不是30V,而是3V。最常用的30V档和普通表100V档一样都是电阻分压出来的,阻抗低,精度不好,噪声也大。这块表基本就废了,很多时候测10V可能不如5位的好使。

网友:
应该叫做5位和6位表

网友:
为什么算呢,本来就是4位或者5位,额外送你半个

网友:
解释权归商家,你说了不算

网友:
一般这种表头,倒数第二位定义是准的,最后一位是估值,跳正负3个字或者更多一些也正常
你要是有更高精度的输出源来校准,可以验证一下
但一般用户不太可能,就算计量检定机构也要用它们的表来做标准
你凭什么说他们欺诈

网友:
你是说34401a吗

网友:
不算! 规定第一位只能显示0/1,第二位以后可以显示0-9。没毛病!因为没规定第一位显示1的时候,第二位也可以显示9 哈哈

网友:
换种说法,四位半半,五位半半

网友:
只要没违反强制标准就不算

网友:
可能命名方法有问题。5又2分之一,如果是6位的话,只能有一个半位,不然只能叫4又2分之一又2分之一

网友:
感觉这东西如果往精确上去说的话,对测试环境干扰这些也很大影响的吧,就算仪器本身非常精确,也保不准一个电磁脉冲就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做原子弹估计要这么精确哦

网友A:
应该不能算吧,厂家也会提供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算吧,厂家也会提供参数

请问61A刷成7位,噪声(0V,10V)和70A差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61A刷成7位,噪声(0V,10V)和70A差多少啊

请教一下,如果只把34461,34465的基准改成ltz1000, 重新校准一下,会不会效果更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61A刷成7位,噪声(0V,10V)和70A差多少啊

相差不大的,就是尾数有点小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算吧,厂家也会提供参数

有钱人,我的梦想,青蛙对天鹅的梦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差不大的,就是尾数有点小差别

请问一下,34461,34465和dmm6500,哪个市场表现更好一些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34461,34465和dmm6500,哪个市场表现更好一些呢,谢谢

34465A,亦是三款中最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