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PC机超级好用输入法:手心输入法

楼主(2024-01-11):
干净、绿色专注于输入本质 极致简约 去除冗余功能,关注核心体验 细节精雕细琢,界面简约清爽 知你所想 丰富的词库,精确的预测输入 让您的沟通过程变得更加轻松 极速体验 智能引擎,...

手心输入法-下载地址
手心输入法,点击链接即可保存下载安装使用。
链接:https://pan.quark.cn/s/8a2a30912026

网友A:
我只用系统自带的输入法虽然不好用但是没有弹窗广告。

网友B:
没听过,一直用的五笔输入法

网友:
用傻狗输入法,觉得以前倒是还好,打几个首字母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现在升级升级反而不行,更傻了,有时候翻好几页都没有自己想要的,再回去首字母后加字母还回不去,要删除重新打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系统自带的输入法虽然不好用但是没有弹窗广告。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可以尝试下手心输入法,

在做比较?

网友:
半年前刚弃用,原因是某些老游戏里面不能激活,根本没法用,还是转投去广告搜狗

网友C:
以前很老版本的万能输入法  好用

网友:
先了解下。下载还是系统自带的。

网友:
在用智能ABC

网友:
360全家桶里面的软件,输入法最好是系统自带的

网友D:
一直在用的是搜狗,不是不想换,只是没找到比它更顺手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用的是搜狗,不是不想换,只是没找到比它更顺手的了

俺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很老版本的万能输入法  好用

哪个版本,能不能发个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听过,一直用的五笔输入法

还有相同的人

网友:
极点十周年版,一直在用这个,

网友E:
问一下,手心是五笔输入法吗?习惯五笔,五笔打不出的才用拼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手心是五笔输入法吗?习惯五笔,五笔打不出的才用拼音。

超级拼音

网友:
手心输入法是360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