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大神,SDYNSHDMMR是什么颗粒

楼主(2024-01-11):
今天拆机了一块Netac的mSATA480G的硬盘,上面的颗粒是SDYNSHDMMR 256G NT1939
请问一下这个颗粒的相关参数,以及能适配的主控。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闪迪上ID
紫薯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上ID
紫薯补丁

感谢!
其实主要是看看是否是MLC,如果是还值得玩玩

网友B:
SDYN估计就不是MLC了,BICS3/BICS2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YN估计就不是MLC了,BICS3/BICS2

非常感谢!不是MLC就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YN估计就不是MLC了,BICS3/BICS2

这个还真是MLC, SDYN是封装代码BGA132,这颗粒制成是1zn d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