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一个娃娃机的投币器

楼主(2024-01-11):
一个娃娃机的投币器,硬币进入后首先进入上面一个感应器,通过感应器进入钱道,然后通过一个电磁开关进行分拣或退币,钱道上还有两个光电传感器,不知道具体有什么用,看起来不复杂,但设计很巧妙

网友A:
用铅丝弯个圈,透一下能显示一个币不?小时候游戏厅见人这样干过

网友:
楼上的,铁丝钩币被抓要挨揍的

网友B:
硬币上沾一根钓鱼线,投进去显示投币成功后再拉出来行不?

网友C:
铁丝钩币被抓要挨揍

网友:
弄个铁片能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铁丝钩币被抓要挨揍

不揍你揍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币上沾一根钓鱼线,投进去显示投币成功后再拉出来行不?

里面有一个机关,放进去可以,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铅丝弯个圈,透一下能显示一个币不?小时候游戏厅见人这样干过

这个方法太坏了

网友:
这个能测出来钢镚的真假吗?有一次在上海出差坐公交投钢镚的时候提示是假币,但是我投的钢镚确实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币上沾一根钓鱼线,投进去显示投币成功后再拉出来行不?

早期的可以,现在不行了

网友:
要能检测真假就牛了

网友:
你这个缺少了一个"样币"槽,我家那台娃娃机投币器内有一个放"样币"的,假如放1元硬币,那么就只能投1元硬币,投其它币会掉出来,同理,如果放"游戏币",投1元硬币是会掉出来的

网友:
投币机可以破解

网友:
可以作弊吗?

网友:
机械的?还以为是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铅丝弯个圈,透一下能显示一个币不?小时候游戏厅见人这样干过

你这种还算低级的,有用打火机压电器,然后电投币口,来触发投币的,容易把基板电坏,这要是被发现了,估计得被打死,当时基板几千块,贵的上万

网友:
这个投币器是升级了吗?我记得老款的,会卡一个硬币,可能是用于对比的,看见那些破烂机器投币口还在的,过去把投币器里面的机构打开,喜提1RMB

网友:
你想少花钱,但老板都是想方设法让你多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