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另两个报废烙铁头的新生

楼主(2024-01-11):
上次新生了一个半截铜半截铁的不粘锡的报废烙铁头,还有两个也是用尽了各种办法都不粘锡的烙铁头。厂家还算有良心,整个都是紫铜芯镀铁的。还是老办法,掉个头,锉成一个小刀头,一个细尖头。挂上锡,完工。

网友A:
现在的烙铁头是铁的?
磁铁一靠近就吸上了

网友B:
外热式才可以,936,T12怎么再利用?

网友:
打磨一下又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烙铁头是铁的?
磁铁一靠近就吸上了

最近买了几个,都是铁的,镀层也不好,用了不长时间就不粘锡了。只好自己加工。铜芯镀铁的磁铁也能吸,只不过磁力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热式才可以,936,T12怎么再利用?

买了几个黄花调温的,新的就挂不满锡。

网友C:
紫铜镀铁我是反对的,谁那么无聊啊。。。
那个应该叫镀层,比紫铜本体能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t12舍不得扔,套个35瓦内热头继续

网友:
还是老货好

网友:
不错不错,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怎么可能镀铁,都是镀铬的,铁根本就耐不住焊锡的渗透腐蚀。
纯铜420度情况下十来分钟表面就会被锡渗透变成合金融化掉,慢慢渗透后表面就会变得坑洼不平,不出一小时就全是小坑洼了!
所以合金头烙铁是不能用砂纸或锉刀打磨表面的,烙铁开到280度时钢丝球里擦掉表面氧化物露出原本铬的白色时上助焊剂和低温焊锡上锡,上完锡继续该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现在的烙铁头是铁渡铜

网友:
我这刚弄了一堆高频烙铁头,准备嫁接T12上,还没焊接呢2  016691

网友:
前一段在网上买了好几支936,没有发现可以磁铁的。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紫铜镀铁我是反对的,谁那么无聊啊。。。
那个应该叫镀层,比紫铜本体能延长使用寿命…… ...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我买的由于镀层不好,用不长时间就都不粘锡了。当然,如果是很贵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合金头如何重新挂锡这是个问题.

网友:
买二手白光也不贵的

网友:
还能两头用啊
我的头子也坏掉了,后来加了个台灯调光器,同时把那个头子温度搞低了,就可以挂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