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冰箱变频板中的变压器铁芯松动有影响吗?

楼主(2024-01-11):
类似于下图,冰箱变频板,铁芯(红圈处)松动,请问有影响吗?如果需要,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肯定会有影响啊,我充电器里面的电感还会嗡嗡响,那如果是变压器的话肯定会更响

网友:
磁阻增大,影响效率还会产生噪音,可用热熔枪加固。

网友:
感觉有些磁芯出厂就没固定,不知道是不需要固定还是漏打胶了

网友:
可以试试在缝隙里打一些704硅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有影响啊,我充电器里面的电感还会嗡嗡响,那如果是变压器的话肯定会更响 ...

谢谢,有空要看一下会不会嗡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