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大家觉得充电宝接烙铁是否可行~~

楼主(2024-01-11):
大家有时候会碰到焊接没有电源的时候

我想,用个22w的快冲充电宝,接个转接板,例如成品诱骗器,然后直接怼t12

我想,就是加热慢点,临时焊接下用用应该是可以,不知道谁试验过~~

这个方案我想了下,主要是诱骗器是否能限流,否则可能电流太大,把诱骗器烧了

网友:
直接用个20v的电动工具电池就行。

网友:
买一个支持PD65W充电宝
诱骗出20V即可
这种方式我用了好几年了

你也可以直接买type c接口的T12烙铁,诱骗器都集成了

网友:
接烙铁用充电宝哪的多大

网友:
小功率应该没问题

网友:
有电的地方接个笔记本电源就行了……

网友:
有65W应该是足够带T12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我搜了一下在售诱骗器,看了下参数,有标100w的,看来诱骗器功率是够的,因为输出12v怼t12,应该也就二三十w,不会超功率。
从我现有设备和经济角度考虑,还是用一般20w充电宝+诱骗器+t12(不要控制板),今天就买料准备开干

网友:
22w不够用的吧

楼主:
对于t12够用,可能还会热过头,当然加热和回热会慢很多

楼主:
晚上我准备用可调测试下t12,看看5-12v电压,那个电压最合适,到时候诱骗器就设定为该电压

网友A:
用T12不就是要加温快吗,感觉功率还是得要跟上。

网友B:
电流充足的情况下9∨电压温度就很高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充足的情况下9∨电压温度就很高喽!

好的,晚上我回去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12不就是要加温快吗,感觉功率还是得要跟上。

临时用用,慢点无所谓,关键是不增加过多的成本

你花不少钱买个东西,一年用不了两次,没有那个必要

网友C:
记得t12跟电压有关。。。反正我的21v牧田电池diy的很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t12跟电压有关。。。反正我的21v牧田电池diy的很够用

你这个电压要加板子,我是直驱

网友:
方便携带,也可以考虑和其他的工具整合一下。

网友:
充电宝有12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