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请教各位大神:录音笔开机一直显示欢迎画面...

楼主(2024-01-11):
请教各位大神:录音笔开机一直显示欢迎画面,不进系统,数据线连电脑也一样,电脑不能识别,取下电池连数据线一样,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大神提供思路,小白学习学习。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开机画面

开机画面

主板

主板

铁壳

铁壳

拆

电池好的

电池好的

两个摆设

两个摆设

主板正面

主板正面

主板

主板

细节

细节

细节,电池取下过,焊得太难看

细节,电池取下过,焊得太难看

网友A:
多半是录音笔内的字库芯片OVER了。

网友:
楼上估计就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录音笔内的字库芯片OVER了。

感谢

网友B:
检测一下开机电流,看看是否内部电容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下开机电流,看看是否内部电容失效

好的,谢谢!

网友:
刷固件,或者格式化存储区

网友:
可能固件损坏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帮助

网友:
固件掉了,有门路就重刷吧

网友:
扔了,没救,我鼓捣过

网友:
固件损坏了

网友:
挂咸鱼二手处理了它

网友:
无图说个毛线。

网友:
似乎是固件原因,或者检查一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