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戴森 AM09 风扇

楼主(2024-01-11):
搜了半天本坛关于戴森AM系列的风扇帖子,结果一条也没有

网友A:
论坛骚呢老板没发吗?戴森专业户没发吗?
其实这板子差不多的,不就是6管无刷驱动吗!

网友B:
这东西里面的风扇是不是特别的小啊,反正动静不小

网友:
看着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里面的风扇是不是特别的小啊,反正动静不小

关键风大噪音小

楼主:
写了很多字,审核一过,就剩这几个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骚呢老板没发吗?戴森专业户没发吗?
其实这板子差不多的,不就是6管无刷驱动吗! ...

这个有2000W发热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了很多字,审核一过,就剩这几个了啊

估计是使用了emoji表情,发帖页面有提示,有些emoji符号可能会造成内容丢失。

网友:
没看到风扇叶片。

网友:
一个风扇搞那么复杂

网友:
还有有刷简单,直接通电就能转,调电压就能调速,就是刷子不耐用

楼主:
补2张图片。本来还以为简单的故障,结果发现所有保险类的都没有开路,于是在这里找帖子,发现没有,后来闲鱼问专修的,他们说主板主控坏了,没的修

网友:
就是比普通风扇贵几倍

网友:
看来是高档货,全用的摸死管

网友:
mos应该是500v 2.5a,功率很小!

网友C:
噪音大还贵的无扇叶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噪音大还贵的无扇叶风扇。

声音很小

网友:
风扇?还是电吹风?

据说无扇叶的风扇实际效率是低的

网友:
一个风扇,搞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