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ventory无法启动优启通ISO,请大佬指教

楼主(2024-01-11):
如题,启动界面选择优启通后就启动失败,无法进入优启通PE,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建议你做u盘时用ntfs文件系统,不要用exfat,先排除磁盘文件系统格式识别方面的原因
还有不要uefi启动, 用旧的bios启动模式

网友B:
用我发帖的那个ISO吧,被我改得跟优启通差不多,除了没有2003PE。

经过我刚才实测,再老电脑上启动我自己修改过的3.3版本的优启通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C:
删除了重新制作一个  v er启动盘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这个一步一步排查吧

网友D:
ventory加载Iso是要对iso做适配的,制作组是肯定不会对其他维护ISO做适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做u盘时用ntfs文件系统,不要用exfat,先排除磁盘文件系统格式识别方面的原因
还有不要uefi启动, 用旧 ...

多谢指点,试了换ntfs文件系统,还是报错。我这电脑上只支持UEFI,没法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我发帖的那个ISO吧,被我改得跟优启通差不多,除了没有2003PE。

经过我刚才实测,再老电脑上启动 ...

刚在我新电脑上测试也是跑的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删除了重新制作一个  v er启动盘

这就不必了吧,wepe和熊猫兄的pe都是可以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ventory加载Iso是要对iso做适配的,制作组是肯定不会对其他维护ISO做适配的。

应该也不至于吧,wepe和熊猫兄的pe也没有特别适配,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E:
还捣鼓呢?搞好几天了吧,真有钻研精神

网友F:
兼容性问题,换个PE估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捣鼓呢?搞好几天了吧,真有钻研精神

实际上今天才开始搞,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再搜集几个pe系统就万事大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兼容性问题,换个PE估计就好,

确实是,换了几个pe系统就好了

网友G:
优启通ventoy可以用的

网友:
还可以整几个系统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优启通ventoy可以用的

已经搜集几个了,优启通我是从百度官网上下载的,试了几遍都不行,熊猫大大自己DIY过的是可以用的,不清楚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搜集几个了,优启通我是从百度官网上下载的,试了几遍都不行,熊猫大大自己DIY过的是可以用的 ...

我记得直接放ventoy文件夹就能用,实在不行就算了,其他联网pe都差不多

网友(2024-04-29):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做u盘时用ntfs文件系统,不要用exfat,先排除磁盘文件系统格式识别方面的原因
还有不要uefi启动, 用旧 ...

您好,我的和他这个形况一样,但是大白菜能进去,优启通和微pe都进不去 ,u盘格式是exfat,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解决了吗?我的和你一样    但是大白菜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