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华勤V3电信光猫拆解破解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4-01-11):
华勤V3电信光猫拆解破解恢复出厂设置

领导拿的,电信光猫,外壳都发黄了,有千兆口,现在都是办宽带送光纤猫。

现在没有千兆就不值钱了。

搜了一下教程,直接软破了,顺便恢复成出厂设置,到手就可以直接用loid注册下发配置

惯例拆一波

CPU有散热好评

实体天线好评

其他就不细说了

谢各位欣赏。。

网友:
感觉光猫好像不怎么好利用,一般装宽带都送猫,其他地方又用不到

网友:
看班子做工很复杂

网友:
装宽带不送猫了吧。都得自己准备猫。坐标广东。

网友:
装宽带时他们带来一个猫,是赠送的。

网友A:
全千兆口还是单的

网友:
留着备 用,安宽带给的猫免费,但是有调测费,相当于还是花钱买猫

网友B:
还好是电信的,移动的光猫,不下发注册信息,移动机房直接给你锁死。

网友:
散热器够大。

网友C:
现在好多光猫的设置都是在专用操作机上完成

网友:
提供另一个解决的方法,不错,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千兆口还是单的

lan1口是千兆的,记忆中,已经出掉了,被坛友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多光猫的设置都是在专用操作机上完成

其实就是登录光猫的WiFi,在.1.1的界面上用loid注册下发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是电信的,移动的光猫,不下发注册信息,移动机房直接给你锁死。

我这边移动不会,这次折腾300m,期间我换了3个猫,都没有锁死。

网友:
都是免费送猫

网友:
LAN1 千兆,LAN2-4百兆,2.4gwifi,感觉是博通主控

网友D:
也就是注册好后就可以换用这个光猫了吗?我在废品站收有一个全千兆的光猫,想替换

楼主(2024-03-24):
引用 网友D:
也就是注册好后就可以换用这个光猫了吗?我在废品站收有一个全千兆的光猫,想替换 ...

移动我是直接换猫后注册,或者用旧猫破解后把参数抄下来,用新猫直接超密进去改参数不注册就能用。
我朋友是电信,然后用恢复出厂的旧猫不能用,说后台这个猫又登记。。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