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55寸彩电遥控不灵敏怎么办

楼主(2024-01-11):
一台海尔55寸液晶彩电,用原装遥控器不能开机,但开机后其他健均能正常控制使用。后从网上买一个遥控器,也是必须正对电视遥控部分,离的近一点,才能开关机,但开机后其他健均正常,即便是不正对电视离的远一点也能正常控制,但要关机还的离的近一点正对电视才行。请问,换一个电视的小遥控板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你那个“离的近一点”可能是一种错觉。

网友:
可能是原装遥控器的按键导电胶磨损了可以修复的。

网友:
是不是红外光管老化了?或电池电量不足?

网友:
估计是红外光管老化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红外接收头老化了

网友:
按楼主描述,故障不在遥控器上,应该还是接收板的问题

网友:
待机5V电源滤波电容老化了?

楼主:
关键是只有开机键有问题,开机后其他健都正常。

网友:
按遥控器,同时测接收头输出脚电压,反应不灵敏的话,换遥控接收头。

网友:
拆开遥控,按键导电部分估计是脏了,擦一擦,也许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