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DIY的MT7628路由器找固件

楼主(2024-01-11):
Diy了个MT7628的便携路由器,刷了Breed Web,试了几个固件好像都没进系统,大佬们有这型号固件提供下吗

刷完后web界面打不开

网友:
这个得看论坛里面有没有高手了

网友:
请论坛里面高手了

网友A:
你试试这个固件看看,反正刷不死

https://opt.cn2qq.com/padavan/RT ... 28M_3.4.3.9-099.trx

网友:
袖珍版的路由器啊,厉害,可以随身携带。

网友:
你还是找一下有没有模块的原厂固件吧!

网友:
论坛里面高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这个固件看看,反正刷不死

https://opt.cn2qq.com/padavan/RT-AC1200-GPIO-38-7628-128M_3.4.3.9-09 ...

刷了貌似不行,有线网卡隔几秒就断开连接了,获取不到地址

网友B:
确定硬件没问题?

EEPROM呢?

楼主:
Boot and Recovery Environment for Embedded Devices
Copyright (C) 2021 HackPascal <hackpascal@gmail.com>
Build date 2021-12-15 [git-f9b74d0]
Version 1.1 (r1337)

DRAM: 128MB
Platform: MediaTek MT7628AN/MT7688AN ver 1, eco 2
Board: Reference design
Clocks: CPU: 575MHz, Bus: 191MHz, Ref: 40MHz
Flash: Winbond W25Q256 (32MB) on mt7628-spi.0
rt5350-eth: MAC address from EEPROM is invalid, using default settings.
rt5350-eth: Using MAC address 00:0c:43:00:00:01
eth0: MediaTek MT7628 built-in 5-port 10/100M switch

Network started on eth0, inet addr 192.168.1.1, netmask 255.255.255.0

Press any key to interrupt autoboot ... 0

Trying to boot firmware from 0x00050000 in flash bank 0 ...
Reading data into memory ...
U-Boot firmware image header detected.
    Image Name:   MIPS OpenWrt Linux-5.10.199
    Data Size:    2240778 Bytes
    Load Address: 80000000
    Entry Point:  80000000
Uncompressing data (LZMA) ... done.
Flushing cache ... done.

Starting kernel at 0x80000000...

[    0.000000] Linux version 5.10.199 (he@DESKTOP-EP0P00N) (mipsel-openwrt-linux-musl-gcc (OpenWrt GCC 8.4.0 r6255-8578eed80) 8.4.0, GNU ld (GNU Binutils) 2.37) #0 Mon Nov 20 05:25:09 2023
[    0.000000] Board has DDR2
[    0.000000] Analog PMU set to hw control
[    0.000000] Digital PMU set to hw control
[    0.000000] SoC Type: MediaTek MT7628AN ver:1 eco:2
[    0.000000] printk: bootconsole [early0] enabled
[    0.000000] CPU0 revision is: 00019655 (MIPS 24KEc)
[    0.000000] MIPS: machine is HILINK HLK-7628N
[    0.000000] Initrd not found or empty - disabling initrd
[    0.000000]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64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PIPT, no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Zone ranges:
[    0.000000]   Normal   [mem 0x0000000000000000-0x0000000007ffffff]
[    0.000000] Movable zone start for each node
[    0.000000] Early memory node ranges
[    0.000000]   node   0: [mem 0x0000000000000000-0x0000000007ffffff]
[    0.000000] Initmem setup node 0 [mem 0x0000000000000000-0x0000000007ffffff]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32480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57600 rootfstype=squashfs,jffs2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linear)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linear)
[    0.000000] Writing ErrCtl register=0000f3e0
[    0.000000] Readback ErrCtl register=0000f3e0
[    0.000000] mem auto-init: stack:off, heap alloc:off, heap free:off
[    0.000000] Memory: 121128K/131072K available (5386K kernel code, 608K rwdata, 1172K rodata, 1208K init, 218K bss, 9944K reserved, 0K cma-reserved)
[    0.000000] SLUB: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    0.000000] NR_IRQS: 256
[    0.000000] intc: using register map from devicetree
[    0.000000] CPU Clock: 580MHz
[    0.000000] timer_probe: no matching timers found
[    0.000000] clocksource: MIP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6590553264 ns
[    0.000013] sched_clock: 32 bits at 290MHz, resolution 3ns, wraps every 7405115902ns
[    0.01548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385.84 BogoMIPS (lpj=1929216)
[    0.087688]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97013]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111349]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129461] dyndbg: Ignore empty _ddebug table in a CONFIG_DYNAMIC_DEBUG_CORE build
[    0.148921]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19112604462750000 ns
[    0.168308]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3072 bytes, linear)
[    0.181825]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    0.19391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288050] clocksource: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MIPS
[    0.29963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308487] IP idents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linear)
[    0.323562] tcp_listen_portaddr_hash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340106]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355154]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369074]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    0.381924] MPTCP token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6144 bytes, linear)
[    0.396215]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409045]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linear)
[    0.42313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431711] PCI: CLS 0 bytes, default 32
[    0.447780] workingset: timestamp_bits=14 max_order=15 bucket_order=1
[    0.466236]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    0.477700]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LZMA) (RTIME) (CMODE_PRIORITY) (c) 2001-2006 Red Hat, Inc.
[    0.501548] mt7621_gpio 10000600.gpio: registering 32 gpios
[    0.512840] mt7621_gpio 10000600.gpio: registering 32 gpios
[    0.524081] mt7621_gpio 10000600.gpio: registering 32 gpios
[    0.535371]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3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    0.549222] printk: console [ttyS0] disabled
[    0.557633] 10000c00.uartlite: ttyS0 at MMIO 0x10000c00 (irq = 28, base_baud = 2500000) is a 16550A
[    0.575534] printk: console [ttyS0] enabled
[    0.575534] printk: console [ttyS0] enabled
[    0.591945] printk: bootconsole [early0] disabled
[    0.591945] printk: bootconsole [early0] disabled
[    0.611454] 10000d00.uart1: ttyS1 at MMIO 0x10000d00 (irq = 29, base_baud = 2500000) is a 16550A
[    0.630572] spi-mt7621 10000b00.spi: sys_freq: 193333333
[    0.658268] spi-nor spi0.0: w25q256 (32768 Kbytes)
[    0.667826] 4 fixed-partitions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spi0.0
[    0.680455] Creating 4 MTD partitions on "spi0.0":
[    0.689953] 0x000000000000-0x000000030000 : "u-boot"
[    0.702480] 0x000000030000-0x000000040000 : "u-boot-env"
[    0.714424] 0x000000040000-0x000000050000 : "factory"
[    0.727739] 0x000000050000-0x000002000000 : "firmware"
[    0.739504] 2 uimage-fw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firmware
[    0.751313] Creating 2 MTD partitions on "firmware":
[    0.761173] 0x000000000000-0x00000022314a : "kernel"
[    0.771009] mtd: partition "kernel" doesn't end on an erase/write block -- force read-only
[    0.790607] 0x00000022314a-0x000001fb0000 : "rootfs"
[    0.800523] mtd: partition "rootfs" doesn't start on an erase/write block boundary -- force read-only
[    0.820110] mtd: device 5 (rootfs) set to be root filesystem
[    0.832480] 1 squashfs-spli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rootfs
[    0.844808] 0x000000990000-0x000001fb0000 : "rootfs_data"
[    0.906223] rt3050-esw 10110000.esw: mediatek esw at 0xb0110000, irq 25 initialized
[    0.922354] ralink_soc_eth 10100000.ethernet eth0: mediatek frame engine at 0xb0100000, irq 5
[    0.94118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0.955814] Segment Routing with IPv6
[    0.96333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0.972265]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    0.990367] VFS: Mounted root (squashfs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31:5.
[    1.011347]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1208K
[    1.020346] This architecture does not have kernel memory protection.
[    1.033120] Run /sbin/init as init process
[    2.566251] init: Console is alive
[    2.573717] init: - watchdog -
[    4.852574] rt3050-esw 10110000.esw: port 2 link up
[    6.083348] kmodloader: loading kernel modules from /etc/modules-boot.d/*
[    6.60969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6.62072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6.63136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6.695121]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6.719868]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6.735526] fsl-ehci: Freescale EHCI Host controller driver
[    6.750631] ehci-platform: EHCI generic platform driver
[    6.771595] phy phy-10120000.usbphy.0: remote usb device wakeup disabled
[    6.784891] phy phy-10120000.usbphy.0: UTMI 16bit 30MHz
[    6.795245] ehci-platform 101c0000.ehci: EHCI Host Controller
[    6.806660] ehci-platform 101c0000.e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6.822525] ehci-platform 101c0000.ehci: irq 26, io mem 0x101c0000
[    6.858078] ehci-platform 101c0000.ehci: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    6.871736]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6.880200]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6.897511]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    6.911893] ohci-platform: OHCI generic platform driver
[    6.922816] ohci-platform 101c1000.ohci: Generic Platform OHCI controller
[    6.936358] ohci-platform 101c1000.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    6.952206] ohci-platform 101c1000.ohci: irq 26, io mem 0x101c1000
[    7.033224] hub 2-0:1.0: USB hub found
[    7.041755]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    7.07136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7.086021] Error: Driver 'gpio-keys' is already registered, aborting...
[    7.10224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as
[    7.115434] Error: Driver 'gpio-keys' is already registered, aborting...
[    7.129575] kmodloader: 1 module could not be probed
[    7.140065] kmodloader: - gpio_keys - 0
[    7.150110] init: - preinit -
[    9.545412] random: jshn: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9.669195] random: jshn: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9.970821] random: jshn: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11.526143] rt3050-esw 10110000.esw: port 2 link down
Press the [f] key and hit [enter] to enter failsafe mode
Press the [1], [2], [3] or [4] key and hit [enter] to select the debug level
[   14.100787] random: proc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15.767487] rt3050-esw 10110000.esw: port 2 link up
[   15.777228]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   15.790275]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1: link becomes ready
[   19.054516] mount_root: loading kmods from internal overlay
[   19.144881] kmodloader: loading kernel modules from //etc/modules-boot.d/*
[   19.168530] Error: Driver 'gpio-keys' is already registered, aborting...
[   19.182523] kmodloader: 1 module could not be probed
[   19.192948] kmodloader: - gpio_keys - 0
[   19.604724] block: attempting to load /etc/config/fstab
[   19.625059] block: unable to load configuration (fstab: Entry not found)
[   19.638873] block: no usable configuration
[   19.648268] mount_root: jffs2 not ready yet, using temporary tmpfs overlay
[   19.678544] urandom-seed: Seed file not found (/etc/urandom.seed)
[   19.941861] procd: - early -
[   19.948029] procd: - watchdog -
[   21.464633] procd: - watchdog -
[   21.475715] procd: - ubus -
[   21.990238] random: ubus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22.006562] random: ubus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22.019984] random: ubus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22.037806] procd: - init -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   23.252437] random: jshn: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23.285040] random: ubus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23.298174] random: ubus: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4 bytes read)
[   24.137262] kmodloader: loading kernel modules from /etc/modules.d/*
[   24.602137] urngd: v1.0.2 started.
[   24.67201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8
[   24.743540] tun: Universal TUN/TAP device driver, 1.6
[   24.908391] cryptodev: driver 1.12 loaded.
[   24.958430] ntfs3: Max link count 4000
[   24.965862] ntfs3: Enabled Linux POSIX ACLs support
[   25.032746] Loading modules backported from Linux version v6.1.24-0-g0102425ac76b
[   25.047656] Backport generated by backports.git v5.15.92-1-44-gd6ea70fafd36
[   25.067303] random: crng init done
[   25.074153] random: 21 urandom warning(s) missed due to ratelimiting
[   25.091779] Error: Driver 'gpio-keys' is already registered, aborting...
[   25.16326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alauda
[   25.179771]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cypress
[   25.19622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datafab
[   25.21254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freecom
[   25.22911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isd200
[   25.24546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jumpshot
[   25.26196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karma
[   25.27879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sddr09
[   25.29508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sddr55
[   25.311803]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ms-usbat
[   25.366772] xt_time: kernel timezone is -0000
[   25.38050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six
[   25.39595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ax88179_178a
[   25.412609]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cdc_ether
[   25.538315] mt76_wmac 10300000.wmac: ASIC revision: 76280001
[   26.571114] mt76_wmac 10300000.wmac: Firmware Version: 20151201
[   26.582925] mt76_wmac 10300000.wmac: Build Time: 20151201183641
[   26.608062] mt76_wmac 10300000.wmac: firmware init done

Boot and Recovery Environment for Embedded Devices
Copyright (C) 2021 HackPascal <hackpascal@gmail.com>
Build date 2021-12-15 [git-f9b74d0]
Version 1.1 (r1337)

DRAM: 128MB
Platform: MediaTek MT7628AN/MT7688AN ver 1, eco 2
Board: Reference design
Clocks: CPU: 575MHz, Bus: 191MHz, Ref: 40MHz
Flash: Winbond W25Q256 (32MB) on mt7628-spi.0
rt5350-eth: MAC address from EEPROM is invalid, using default settings.
rt5350-eth: Using MAC address 00:0c:43:00:00:01
eth0: MediaTek MT7628 built-in 5-port 10/100M switch

Network started on eth0, inet addr 192.168.1.1, netmask 255.255.255.0

Press any key to interrupt autoboot ... 3
Autoboot aborted due to key press.

Starting breed built-in shell

楼主:
引用 楼主:
Boot and Recovery Environment for Embedded Devices
Copyright (C) 2021 HackPascal
Build date 2021-12 ...

串口看了下好像在循环重启

网友:
github自己编译个固件看下

网友:
好精致,真高手

网友:
刷个精简固件 比如8m以下的老毛子

网友:
7628差得shi一样,我有台小米,用半天就死机。

网友:
一般是按照手头上的固件选择器件DUY

网友:
可玩性不错,这个路由,我也有两个类似的,就是没时间玩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硬件没问题?

EEPROM呢?

uboot有线正常的情况下eeprom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主频不高,百兆应该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