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硬盘延时分批次启动电路探讨

楼主(2024-01-11):
如图所示想实现硬盘延时启动功能每个硬盘延时1秒到几秒的样子顺序启动避免波动过大。大家提提意见

总共扩展4个硬盘出来,
启动盘不进行延时

星际蜗牛用的

网友:
你这是有多少个盘。。。

网友A:
一般10个硬盘同时启动,也没多大电流吧。。。。。

网友B:
最主要是这硬盘多了延时长了会不会影响主板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是这硬盘多了延时长了会不会影响主板识别

sata 的不会吧 支持热插拔,只要系统盘不进行延时识别了就ok了

网友:
硬盘 先上电  主板 再上电

网友:
好像有些企业盘支持延时启动

网友:
可以!!!启动瞬间电流是有波动,只要电源冗余够,完全没必要

网友:
Raid/HBA卡 硬盘顺序启动

网友:
电源质量问题吗?用大功率电源没事,机械硬盘没多大电流,

网友:
如果有需求,加个PLC工控板就行了,自己写个程序,

网友:
这个没有必要把

网友(2024-02-27):
引用 网友A:
一般10个硬盘同时启动,也没多大电流吧。。。。。

我这服务器硬盘最大启动电流5A

网友C:
硬盘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没有吧 在哪里设置呢? 我看都是同时启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吧 在哪里设置呢? 我看都是同时启动的

原谅我一开始没直接说,我真的很难搜到自己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775835

看这个,在Linux或Windows环境里面执行这个命令,hdparm需要自己获取,如果你在Win10上使用,下次开机会被还原,其余情况执行一次命令就记忆在硬件里了

注:肯定不会第一时间起转,至于是用到时才起转,还是第二时间仍然全体启动,我没有条件测试,我只有单盘和PC主板

网友:
只控制12v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谅我一开始没直接说,我真的很难搜到自己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 ...

多块硬盘怎么设置 这个批处理的意思是怎样的 ?还有硬盘加电就直接运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块硬盘怎么设置 这个批处理的意思是怎样的 ?还有硬盘加电就直接运转了 ...

呃,不看帖那还是放弃吧

网友:
批处理和你这问题无关,你只需要hdparm -s 1 a/b/c

我没办法保证成功,但是第一步迈不出去我也爱莫能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