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不同电动工具的锂电池为何不能通用?

楼主(2024-01-11):
左边的是电钻电池,右边的是吸尘器电池,
为何这些电动工具的电池接口不设计成完全一致呢
这样不同产品就可以共用电池了,可以避免浪费

网友:
咱俩是同样的问题,电钻的电池与吸尘器电池接口不一样,
但我这里还有个电动扳手,电动扳手跟吸尘器电池一样的接口

网友A:
不仅有接口区别,还有电压区别的。

网友:
功率,内阻以及保护板,电芯类别!以免放电过载异常发热爆炸起火

网友:
所以网上还有转接头卖的

网友:
电压、最大放电电流都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
其实楼主这个问题很大,很宽泛,百家争鸣,各行其道,百口百味,试想美女如果都一样该多好啊,没有那么多选择烦恼,随便抓个就是,插排螺丝都一样多好啊,花样挺多,其实都是一个东西,市场繁荣了,就业增多了,也许这就是市场吧,明明家里一把十字螺丝刀就可以做很多事了,但非得让大家备些其它不一样的

网友:
就算电压一样 都通用了 还怎么卖你电池

网友:
还为什么。除非有统一的行业标准,不然就是各做各的。
当然,也有利益相关的,厂商希望卖配件赚钱。说为了安全,也不是没有道理。
答案就是,这压根没有统一标准。

网友:
为了让你坏了只能买他家的

网友:
为了赚钱,机器赚你钱,将来电池还要再赚你钱

网友:
想要答案的话,你应该站在厂商的角度去解读,商人逐利,而不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看问题

网友:
这根4S想拴着你一样。

网友:
因为它需要秦始皇的出现。

网友:
和各类手机厂家的快充一个道理,不过这对于我等来说也不是太大的问题,电芯都是统一的就好,实在不行烧烙铁换板子即可。

网友:
这个问题学问大了,三言两语肯定说不清楚……。说白了,就是产品垄断客户,就像有些商店发优惠卡、优惠券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有接口区别,还有电压区别的。

电压都是12v?

网友:
这有啥奇怪的,国家又没有国标,随便啥样都行。就跟手机充电口是一样的,以前有很多种,有强制国标以后就会统一的。

网友:
这样世界才丰富多彩啊

网友:
要是出来一个强制标准接口,那就好了,所有电池都通用,不用受品牌的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