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大家,直流电机上面包着的一圈铁皮是干嘛的?

楼主(2024-01-11):
很容易就能拿下来,似乎没什么作用?

网友A:
盲猜是为了保暖的。。不盲的话,应该是皮薄防止漏磁什么的,好像叫护磁圈来着

网友B:
抗磁环!对不怕干扰的地方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抗磁环!对不怕干扰的地方无所谓!

回复的那叫一个:专业

网友:
我理解是防护磁铁损坏。或干扰磁铁磁性

网友:
属于辅助磁路以减小定子磁路阻抗的吧,常见于较大功率的小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盲猜是为了保暖的。。不盲的话,应该是皮薄防止漏磁什么的,好像叫护磁圈来着 ...

同意,保暖用

网友:
据说主要是加厚机体,减小机座的磁通密度和磁势。

网友:
那夏天是不是得脱了?

网友:
3楼回答专业

网友:
简单理解就是防磁的。

网友:
1,增加磁路导磁性,使磁场更稳定
2,增加外壳强度,毕竟原内壳,并不厚
3,增加热容积,使温度升高分散,加强散热

网友C:
电机:我也不知道啊?我看别人都有啊?还不是为了合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我也不知道啊?我看别人都有啊?还不是为了合群吗?

电机也懵了,咋还要穿外套

网友:
主要是防磁的,包了这个你拿磁铁就不怎么吸附了,没包的跟磁铁一样,应该对外界电磁干扰小吧。

网友(2024-02-22):
跟着大神学专业知识

网友:
看看大家都这么说

网友:
就是防磁干扰的,很简单

网友:
之前看到直流电机有这个包的铁皮,感觉好象是防磁用的,看到这个帖子知道就是防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抗磁环!对不怕干扰的地方无所谓!

专业,对外抗干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