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龙睡美人大3匹空调拆解,并分享拆解方法

楼主(2024-01-11):
科龙睡美人大3匹空调,一直想把它拆解网上也找不到这款空调的拆解方法,右边边盖很简单拆掉螺丝往上一提就下来了,难点在于左边边盖,一开始就走入了误区,拆掉左边盖这颗螺丝,边盖是拆不下来的,其实左边边盖不用拆,是跟出风口一体的,只需要拆下左边边盖螺丝和底部侧面一颗螺丝,轻轻往上一提就下来了,大家可以按图示的方法,轻松拆解清洗,注意上盖拆除后下面有线束连接,先断开,下面主板上线束也断开。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厂家是否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厂家是否还在

在呀,怎么不在呢?销量还可以,不就是被海信收购了成了海信子品牌

网友B:
还挺新的,拆他干嘛呢?看铜管铁管还是铝管?

网友C:
里面很干净,不需要清洗

网友D:
本来也想买这个,无奈太贵,当时看好像7000多,有点舍不得。最后买了传统的柜机,4000多,我家房间小,有人在客厅装大2P空调,制冷,制暖有点慢,我弄了个大3P,几分钟温度就下来了,空调还是得买大功率的

网友:
机子不错,过年了拆机年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也想买这个,无奈太贵,当时看好像7000多,有点舍不得。最后买了传统的柜机,4000多,我家房间小,有人 ...

没那么贵,当时买的也就4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很干净,不需要清洗

是不需要洗,只是分享拆机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挺新的,拆他干嘛呢?看铜管铁管还是铝管?

怎么可能?肯定是铜管呀,R32的谁敢用铝管?

网友:
看起来是全新机器啊,为啥要拆

网友:
空调挺漂 亮

网友:
这么干净,新机器啊

网友E:
新机器吧,这么干净

网友:
圆柱空调,从上往下拆,原理知道,但还没有机会实操。

网友:
现在客厅的空调已经不太流行这种了,现在流行风管空调

网友F:
为了发文特地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了发文特地拆的吗?

不不不,主要是为了研究怎么拆开,风轮上也稍微有点灰顺便清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机器吧,这么干净

怎么说呢?算新机吧,去年换过一次,整机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