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这种12v断电续航电源是否靠谱?有人用过么?

楼主(2024-01-11):
室内东西比较多,这东西万一起火是不是麻烦非常大?

给摄像头断电续航,用什么电源比较好呢?

网友A:
18650的ups。用用好事不错的

网友:
家里用两个,目前正常,停电了监控还能用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的ups。用用好事不错的

安全性怎样?

网友B:
感觉锂电不合适长期浮充备用的情况,长期浮充备用还是得铅酸免维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锂电不合适长期浮充备用的情况,长期浮充备用还是得铅酸免维护电池 ...

长期浮充备用是不是缩短锂电池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期浮充备用是不是缩短锂电池使用寿命

相当于储存,适合6成电量储存最好还是低温。
满电和高温场所不是锂电池休息的最爱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长期浮充备用是不是缩短锂电池使用寿命

应该是有影响,而且锂电池也没铅酸安全,反正没见过UPS里用锂电池的,都是铅酸电池

网友:
我用了两年

楼主:
电源放在室内么?边上是否有杂物?你放心用这个电源,不怕起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影响,而且锂电池也没铅酸安全,反正没见过UPS里用锂电池的,都是铅酸电池 ...

铅酸电池有12v ups么?可以带摄像头么?

网友:
要看使用场景

网友:
引用 楼主:
铅酸电池有12v ups么?可以带摄像头么?

见过一种电源,220V进,输出是12V和13.8V,13.8V是给铅酸电瓶充电,断电时转电瓶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长期浮充备用是不是缩短锂电池使用寿命

锂电池插电长期浮充肯定会缩短锂电池使用寿命,甚至使锂电池“怀孕”而丧失使用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插电长期浮充肯定会缩短锂电池使用寿命,甚至使锂电池“怀孕”而丧失使用功能。 ...

所以还得使用带路径管理的充电芯片,避免浮充

网友D:
看我设计的UPS,充电用的是BQ25606,放电用的是TPS61088
12输入,12V输出,带路径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我设计的UPS,充电用的是BQ25606,放电用的是TPS61088
12输入,12V输出,带路径管理 ...

用的2节18650电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锂电不合适长期浮充备用的情况,长期浮充备用还是得铅酸免维护电池 ...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2节18650电池么?

是的,2个18650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铅酸电池有12v ups么?可以带摄像头么?

可以220转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