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2024年了,我还在和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车充电器较劲,来点干货

楼主(2024-01-11):
现在是2024年了,电动车很多都使用锂电了,锂电池充电器也层出不穷。原来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车,有36V、48V还有60V的很多种,也由原来的全暴露变为灌胶的了,不好修了。几年下来,手上有十几个坏的,而且是没灌胶的,随便拿出一个48V的看了看,就有了这帖文。

分三大块内容汇报一下:
I、 与充电器相关常识(铅酸蓄电池组三段充电、TL431功能模型理解、UC3842控制说明)
II、48V公版充电器电路分析
III、改为准可调电源使用(先改辅助电源、利用原功能改5V起调)

I、与充电器相关知识
一、关于铅酸电池及其充电
(一)铅酸蓄电池组构成铅酸电池组一般为几个单体(格)串联组成一块电池,如电蚊牌内的电池是由2个单体电池组成、应急灯内的电池是由3个单体电池组成、汽车启动电池由6个单体电池组成。每个单格电池的电压有几个不同的指标,如额定电压、放电终止电压为等。从化学反应方程式中可以计算出单格铅酸蓄电池理论电压为2.18V。电池生产厂家给出的几个指标是:单格电池电压:额定值为2.0V;放电终止电压为1.7;均充终止电压不高于2.45V;浮充电压为2.3V。由此可以计算出一块(12V)电池的指标是:12V电池电压:额定值为12.0V;放电终止电压为10.2;均充终止电压不高于14.7V;浮充电压为13.8V。
(二)电池组的充电目前铅酸电池均采用三阶段充电法,即恒流段、恒压段和浮充段(又称涓流段),主要涉及参数有:最大充电电流、最高充电电压(又称高恒压)、转灯电流(又称转折电流)、浮充电压(又称低恒压)等。

单格电池充电电压与充电电流关系示意额定电压为2V的电池单格的最高充电电压应限制在2.45V以下,则12V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为14.7V左右(2.45V乘以6格=14.7V)。最大充电电流I=(0.12~0.15)乘以容量,简称0.12~0.15C(0.12~0.15倍容量),12V20AH电池的最大充电电流=0.12乘以20至0.15乘以20之间,即2.4A~3A,常规一般为2.5A~3A电流。转灯电流,是电池充电过程中,充电器从恒压段进入浮充段的唯一判断依据(转折点,故此称转折电流)。转灯电流≈0.24乘以最大充电电流I,即最大充电电流的0.24倍,因此,容量为20AH的电池,转灯电流约为0.57A-0.72A,常规一般为0.55A~0.65A。单格的浮充电压为2.3V左右,则12V电池的浮充电压为13.8V左右(2.3V乘以6格=13.8V)。

至于铅酸电池如何更科学的充电,不做探讨。下面给出电池厂商给出的参数。
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铅酸蓄电池组各型号充电参数部分:

二、关于TL431
TL431的TO92封装,有三个引脚分别为参考端(REF)、阳极(ANODE)和阴极(CATHODE)。分别简记为R、A、K。

由等效功能示意图可以看到,Vref是一个2.495V的基准源(一般认为2.5V),接在到运算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由运放特性可知,只有当同相端(参考端R)的电压非常接近Vref(2.5V)时,三极管中才会有一个稳定的电流通过,而且随着参考端R电压的微小变化,通过三极管的电流将从1mA到150mA变化。

结合等效功能示意图,简单记忆如下:当参考端R电压增大(大于2.5V)时,K与A导通;当参考端R电压减小(小于2.5V)时,K与A截止。
常见封装:

三、老生常谈,3842关键引脚及波形

由内部功能图可知:
④脚输入的是一个固定频率的锯齿波,其下降沿使⑥脚输出的脉冲变高。②脚连接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反相输入端,误差放大器的同相端接2.5V参考电位,外部呈现:当②脚电压高于2.5V时,①脚输出低电位;当②脚电压低于2.5V时,①脚输出高电位。③脚是检流输入,内部连接电流比较器的同相端,电流比较器的的反相端是①脚的比例电平,比例是,(①脚电平-1.4)/3。外部呈现:当③脚电压高于①脚的比例电平时,⑥脚输出的脉冲变低;当③脚电压低于①脚的比例电平时,不影响⑥脚输出的脉冲。

结合波形简单理解如下:
②脚高于2.5V时,①脚电压下降,③脚输入的电压较低时⑥脚输出的脉冲变低,占比变小;②脚低于2.5V时,①脚电压上升,③脚输入的电压较高时⑥脚输出的脉冲变低;占比变大。当②脚接地时,①脚为高电平,③脚输入的电压为1V时⑥脚输出的脉冲变低;占比最大。

II、 48V公版充电器电路分析
就是这个充电器

主板情况

低压侧使用LM358

背面

元件情况

先上电路图

有图不分析说不过去
一、高压端高压端是以3842为主控的,R3完成3842的启动,D6、C7完成IC1的供电。当其⑦脚供电正常时,⑥脚输出PWM驱动U1工作,本电路调整脉冲的占空比是通过①脚进行的,之前有帖子讲过,不做多的表述。
二、低压端主要完成控压和控流。作为铅酸蓄电池充电器,要具备恒流、恒压和浮充能力。这是一个48V的电动车充电器,高恒压为:58.8V,低恒压为:55.2V,恒流和转灯电流、浮充是根据电池容量而定的。电路中,V3(TL431)完成高恒压、IC3.1(LM358)完成恒流、IC3.2完成转灯(及低恒压),R22对电流采样。D10、C11为低压元件提供电源,稳压管D9是5.6V的,提供参考基准,分别在IC3的⑤脚和②脚分得243mV、74mV的参考电压。
当电池没有电时,接入充电器,按三段充电进行充电:
(一)恒流阶段(高恒压)当电池接入充电器时,由于电池比较低,所以电流较大,R22上的采样电压较高。1、使得IC3.2的①脚输出高电平,点亮LED1的红灯,指示在充电;同时,使V2导通,风扇转;D12导通,LED1的绿灯灭。此时,D11导通、D14反偏。2、当电流达到2.43A时,R22上的采样电压为243mV,IC3.1的⑦脚变为低电平,D13导通,整机由IC3.1控制,使输出稳定在2.43A左右。C3.1的⑦脚变为低电平,IC2光耦导通,IC1的①脚电压下降,⑥输出的PWM占空比下降,输出电压下降,确保电流不再上升。
(二)恒压阶段当电池充电电流下降到2.43A以下时,C3.1的⑦脚变为高电平,D13反偏截止。由于此时充电电流仍大于转灯电流,IC3.2的①脚保持高电平,D14反偏,输出电压由V3及固定分压(R24、R25、R26及R27、R28)控制。R27并联R28的总电阻为:67*2.2/(67+2.2)=2.13,输出电压为:2.5(1+49/2.13)=60V。
(三)转灯(浮充)电流(低恒压)当电池充电电流继续下降到740mA时,IC3.2的③脚的采样电压将小于74mV,IC3.2的①脚输出低电平,LED1的红灯熄灭;同时,V2截止,风扇停转;LED1的绿灯亮,D12反偏。D11、D14导通。5.6V的参考基准电通过R15、D11、D14加到V3的参考(R)端。此时的参考端是由固定侵夺和R15共同决定的。对参考端R进行节点电流计算,可算出此时的输出电电压。电阻R27、R28上的电流为:Iout=2.5/2.13=1.174mA,通过R15上是电流为:I15=(5.6-2.5)/36=0.086mA,通过要压上电阻的电流为:Iin=Iout-I15=1.0877mA。输出电压为:Vo=49*Iin+2.5=55.8V。转灯后,充电电压下降了,充电电流也将比转灯电流740mA小,之后进入浮充阶段。转灯后的状态也是充电器空载(刚上电)的状态。为啥是公版呢,因为板子是不变的,通过调整个另就可以实现对不同容量的电池充电。
外壳的不同

板子是一样的

高频变压器的差别

有单线有双线并绕

这些不去纠结

III、改为准可调电源使用
一、未雨绸缪先改小电源做辅助电源随手找一个5V的小电源,有10W的输出功率。

拆开

主板

使用了SD4843主控

元件情况

电路是这样的

主要是想改为12V,两路输出,只能拆变压器

记录数据。最外层,辅助供电绕组

高压是夹心绕法,拆外层

次级绕组

绕法情况及数据

回绕次级时,使用3+1的线,绕15匝,外面绕加高压层

加辅助层

取样电阻也做相应更改

输出电容由原来耐压10V的改为耐压25V的

测量输出,与计算相差不多

改完情况

二、改充电器为准可调电源因为想尽可能的少改动电路,所以不能从0V起调,最高电压也是充电器的低恒压的值。
改法思路:输出采样电阻(0.1欧姆)上有两路采样值,分别送入两个运算放大器,这两个运放担任转灯和恒流的任务。
找到这两个运放的输出,断开到TL431的(或光耦)的连接,使其不能发挥作用。这样就可以单独使用431进行调压了。
本电路做以下更改:
一 是去掉转灯部分的控制;只利用TL431的调压功能;
二 是利用原来的恒流控制部分,做为调流功能使用;
三 是增加两个辅助电源(这个是必须的)。

电路中的改动:
1、更换输出电容,将其改为耐压值为100V的电容,防止改动过程电压失控;
2、去掉D11,阻断转灯信号的控制;并在R19的空位上并联一个100Ω的小电阻,使其有几十毫安的电流时风扇能转,也就是带载风扇转动;
3、在R35的空位上并联一个5K的可调电位器,实现调流功能;
4、在R28上串联一个100K的电位器进行调压,由于TL431的特性,这里上下电阻最大也就与上电阻相当,最低电压在5V左右;
5、最后加入两个辅助电源。

这里说下,原想使用改出的电源的两组13V的输出作为两个辅助电源的,后来查了一下SD4843的启动电压是12V,工作电压最高是21V,就使用了小电源的辅助电源作为充电器的高压辅助电源了。

改好测试

与辅助电源一起装回到原来的盒子,高压辅助使用了小电源的高压辅助。

准备测限流情况,先将电源调至24V

分别测试1A、1.5A、2A、2.5A都正常

最高限流值为2.7A

目前问题由于3842是用①脚时行PWM占空比调节的,当电路刚上电时,反馈未完全建立时,光耦IC2是不导通的,这时3842的①脚电压最高,PWM占空比最大,输出电压也是最大,直到反馈建立才能达到稳定的电压值。在充电器掉电时,若C11上的电放完后,反馈断开,但主高压电容C2上的残余电荷依然可以通过大占比的PWM使输出电压升高。就是说充电器在插电和拔电后都会有一个瞬间不受控是高压输出。还有一个问题是,输出电压偶尔会抖动,不知是辅助电源引起的还是有其它问题,有待查明。
最后放上这个充电器的电路图及改可调方案PDF文件,请小心避坑

今天是兔年腊月初一,赶在兔子的尾巴发一帖。
祝各位坛友天天快乐!

感谢57楼@sxmxfx 和155楼的微醉指正

网友:
与时俱进吧,铅酸我记得很早买过一个车,新日的原装电池一年半就不行了,容量下降一半多,后面跟风换了新大洲的k9,到现在快三年了,原装新恒锂电充满还有53.3v(全新的是54.6v),自己查表得容量还有90%以上

网友:
我这人就喜欢占楼
能改变压器的都是高手,话说电马儿充电器改电源纹波是不是大了点?

网友:
先收藏备用。。。。。。楼主辛苦了

网友:
铅酸电池比锂电池安全一些吧,到处见锂电池起火

网友:
改后是不是可以提高铅酸寿命

网友:
这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我那个改的过程中就烧了两个滤波电容,不受控直接输出百多伏,现在有几处都有烧焦的痕迹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烧件了,改494去了3842的放着没动了

网友:
请问下大佬,铅酸换锂电需要更换什么配件吗?

网友A:
jf的帖子图文并茂,就是详细,一键三连必须的

网友:
大神这不是较劲,而是在科普、深层次地科普啊

网友:
高手,真是厉害!

网友:
又见大神好贴

网友:
历害了,不仅改调压调流,还能绕变压器。

网友:
这么改的人,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这是在教学的节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f的帖子图文并茂,就是详细,一键三连必须的

"一键三连"?        8139兄鼠标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键三连"?        8139兄鼠标坏了吧?

我有WD40,不怕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