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农历兔年最满意的作品,带UV表的EL34单端功放制作

楼主(2024-01-11):
由于本人基本上都是在办公室听音乐为主,在家房间听音乐的时间并不多,自从制作了房间用KT88单端功放,对办公室那台6P6单端小功放不满意,有制作一台代替它的想法,但又不想在办公室放置价太高的私人物品,所以一直有想法,没实施,前些时间在网上看到UV表复古指示的视频,对制作这台机的想法更加强烈了,为了防止晚上睡觉时常想这台机的如何制作,避免晚上失眠,且手头上还有些上次制作KT88功放的买多的元件,所以决定制作这台带UV表的EL34单端功放。由于打算放置在办公室使用,所以制作中并没有下足材料,胆采用EL34,电路是传统的电路,没使用牛罩,整流电路设计是胆整流,实际打算是硅整流,变压器选择略有余量,本机是采用超线性的接法,对于EL34来说,输出功率大约在7W左右,由于选择变压器的有些余量,所以是支持KT88的,如更换了KT88功率会大些。

先晒买回来的机箱、变压器及胆等。机箱买的是底面有散热孔的空白机箱,由厂家加工面板,其它自己动手加工,买的尺寸宽320高55深246,但收到的深度是300的,也行。

变压器全用成品,2个13W3.5K的输出变压器、1个185W的电源变压器及阻流变压器

本次使用曙光电子管EL34。

本机是采用线路板方式,不用搭棚方式。以下是打样回来的PCB。一块功放PCB,一块音频输入选择及电平表PCB。

由于音频输入切换PCB包含整流板及电容板,用工具分割好。

以下为加工机箱的图片。

以下为功放电路图焊接。

以下为调试UV表。

以下为开始安装外部元件。

以下为开始内部接线

完成接线,开始调试,先用灯泡大法检查各点电压是否正确。

OK,没什么问题,开始热机测试。

用万用表测试底噪情况,还行。两边的底噪是一样的,两个表之间有误差。

输入一个1KHZ正弦波,由于本机大约7W,对于8欧的音箱来说大约峰峰值为23V,用示波表检测波型还行,达到设计功率。

完成,以下为完工后的外部内部图片。

使用中,这台机在星期二上午已安装好,已听了2天,总听觉效果及视觉效果不错,是一个比较满意的制作。由于桌面比较多东西,所以暂时放在侧面使用,日后买个显示支架,把它放在主显示器下。

next

楼主:
本功放的电路图如下。

在这层主要是说一下UV表。本人对UV表的要求是低电平有指示,高电平不打表(即低电平提升,高电平压缩),上升速度快,下降慢,网上的一些UV表驱动电路测试过不适合自己的要求,所以才根据自己对UV表的驱动电路的理解来设计,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这个电路是根据本人的手上的元件来画的,电路就是采用调音台常用的UV表整流电路,增加分压及保护,并利用二极管4148处于正向导通点时的曲线进行高电平压缩及保护。电路如下。电路的表头参数是500uV650欧,

用万能板测试。

由于电路只为UV表显示好看,所以指针所对应的值与实际音频电平不对应的。以下是用调音台的指示灯与UV表做个对比。由于调音台输出电平太大,所以增加衰减才输入本机的。

以下为不同输出电平对应UV表显示。

本电路是把增益固定的,是针对应本人的音源。如制作时出现电平显示不足或打表的情况,可以调整一下电阻R42R46的值,如想改变UV表下降速度,调整C40C42的容量。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
靠哦,这是真发烧。。我当时买了羊毛盆4寸书架箱,也就配了100瓦的电子功放而已。

网友:
暖背光UV表看着舒 服,兔年

网友:
这是随手设计了一套电子管功放吗

网友:
骨灰级玩家,有钱也有精力

网友:
这是追求完美音质

网友:
看到电子管就知道这是发烧级别的了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学习了,我用D类十多年了,电源是一体开关电源,8欧姆55w,感觉低了一点点,喇叭还是10寸以上好听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漂亮,也在用EL34单端机是两级6SN8共阴电流反馈推,感觉接个前级效果要好一点,现在换6CA7在用。

网友:
电平表好看

网友:
这工程可不小啊,赞

网友:
手艺不赖,精品

网友:
楼主这是对胆机情有独钟。没做过对比,想知道搭棚电路和印刷电路在听感上有区别吗?

网友:
大师作品,顶。

网友:
高手,随便玩玩的感觉

网友:
谢谢分享,下了不少功夫啊。

网友:
真下血本啦!有种精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