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海湾火灾显示盘GST-ZF-500Z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1-11):
海湾火灾显示盘GST-ZF-500Z不开机维修

故障:不开机不显示,
以前维修过有个开关老化,接触不良引起不开机,拆开直接开关焊接修复

拆开

拆开

开关

型号

开关位置

焊接

修复

网友A:
这是消防设备吗?

网友:
拆的不是太彻底

网友B:
似乎火灾报警显示盘是一种用单片机设计开发的可以安装在楼层内的数字式火灾显示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消防设备吗?

是的,配套设备

楼主:
以前拆过了,知道问题,速战速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火灾报警显示盘是一种用单片机设计开发的可以安装在楼层内的数字式火灾显示装置 ...

是的。显示信息,地址码,方便检查,提醒

网友C:
只是虚焊而已!

网友D:
应该是按键开关触点氧化了。

网友:
直接把开关短接变常通了吗

网友:
消防的东西,现在单位基本都有的。

网友E:
拨动开关氧化导致不灵,拆开打磨或者喷神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虚焊而已!

按键开关触点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按键开关触点氧化了。

是的,已经换过开关,时间久了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拨动开关氧化导致不灵,拆开打磨或者喷神油

直接短接,反正都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