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几个1.5伏锂电池

楼主(2024-01-11):
       电芯不行.应该是内部干枯了,充电发热.容量几乎没有,包装还是挺新的
        闲鱼商家所谓的不包好坏就没有好的.10元4节,买来当玩的.拆除pcb单独接正常的锂电池,可以升压到1.5伏使用,但使用场合有限.也没多大用处。

网友A:
之前也买过类似的,似乎电池的内阻较大,电流稍大点的都不行

网友B:
这是锂电容????

网友:
真有这么大的容量?

网友C:
看编号,20191120,到今天,也没多少日子,说明这个电池质量本身就差................

网友D:
看边个有接口能充电啊。

网友:
这是电容吧,加一个充电板

网友E:
利用板子改一个放到燃气灶里用

网友:
这类电池只适合小功率小电流放电的场合,如收音机,特点是永不漏液,充电方便。但考虑到成本高,因此推广使用有限。

网友:
估计是板子自放电很大,把电池过放了。

网友:
像是电容一样,一般这种不是都锂电池加个降压板吗

网友:
我觉得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锂电容????

比较特别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买过类似的,似乎电池的内阻较大,电流稍大点的都不行

电流500毫安可以持续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编号,20191120,到今天,也没多少日子,说明这个电池质量本身就差................ ...

这个电芯肯定有先天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边个有接口能充电啊。

充放电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用板子改一个放到燃气灶里用

也就这么点用途,或者可以装在挂钟里面。

网友:
DC-DC降压,不如坛里卖的ETC铁锂,一节顶两节,刚刚好,就是没法用在单节的环境

网友:
板子自放电大,把电池过放了

网友:
电芯被饿死了